使用apm飞控后,飞机加电电调不自检电机不转,高手请进

楼主(2013-03-04):
使用apm飞控后,飞机上电电调只“滴滴滴”响三声,然后没有任何声音,加油门3通道电机不转,其它通道正常,不知道是何故。刚装上APM时,几次正常,还飞了两三次,后来就不行了。
后来我发现,只要先插上usb线用usb给APM供电,再给飞机上电,就一切正常,电调也自检,可以拔掉usb线了,电机也能正常转动。不知道各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是不是老电调啊,程序不支持,要不地面站里遥控没校准?电调星辰校准了吗?再重新弄一遍

网友:
应该是好赢的程序问题,换个中特威的试试,不行就先电池给apm板子供电,再接电调的信号线~

网友B:
你apm有没有给接收供电啊,“滴滴滴” 估计电调没有接收到最低油门信号,飞控板上有个jp1跳线,要连通它们,飞控板才会给接收通电~  检查下~~给个建议啊,另外电调最低油门校准可以在飞控上进行,网上的wiki有。。

网友(2013-06-22):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老电调啊,程序不支持,要不地面站里遥控没校准?电调星辰校准了吗?再重新弄一遍

你说得啥意思?是不是电调确定参数后不能修改?本贴使用老电调做双发,就是不同步,两边拉力也不一样,想搞成一样,就是没办法调整电调!

网友:
是不是没有激活发动机?
油门拉到底,方向舵向右到底,等5秒到8秒。
然后就能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apm有没有给接收供电啊,“滴滴滴” 估计电调没有接收到最低油门信号,飞控板上有个jp1跳线,要连通它们, ...

本贴使用的电调没办法重新设置,只要是一接电马上就是音乐及一二三,根本不给机会调整设置,是不是可以用飞控进行设置?

网友(2020-05-21):
后来怎么弄好的?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20-08-26):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