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6 3D建模图。

楼主(2013-03-04):
这张图示咱们论坛下 载的,谁知道出自哪个帖子。
这个是3d建模,不是模型。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这个是炮塔没做完呢。大家别瞎猜。谁知道,肯定有人看到过。

网友:
炮塔有出入啊。。。

网友:
3d打印出来吧

网友:
现在又出4D打印了!

网友:
4D打印要是普及了,以后就没有所谓组装调试的说法了……

网友:
求99或96的cad图纸啊。。。。。。。

网友:
楔形装甲没有搞吧。

网友A:
炮塔是虚构的吧?没见过……还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炮塔是虚构的吧?没见过……还是我孤陋寡闻……

那炮塔是没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吧?A6不就是A4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了吗?其他我也没看出哪不对,也也许是基本版?啥都没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炮塔是没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吧?A6不就是A4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了吗?其他我也没看出哪不对,也也许是基 ...

呵呵呵~~他这个比较像2A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炮塔是没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吧?A6不就是A4加装前面的韧性装甲了吗?其他我也没看出哪不对,也也许是基 ...

即使拆掉楔形甲,A5/6和A0-A4的炮塔结构也是不同的。。。炮塔主装甲大换血,楔形甲只是顺带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拆掉楔形甲,A5/6和A0-A4的炮塔结构也是不同的。。。炮塔主装甲大换血,楔形甲只是顺带装上的

哦!学习了,我不懂,只是看着都差不多,呵呵!貌似都是A4基础上改的!

网友:
应该不是A6,应该是楔形炮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