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螺距调整

楼主(2013-03-04):
新装X5,VBAR软件上调循环螺距8度(数值显示73),普通模式下螺距在+ -15度左右,调不到+ -12度,MINI VBAR未升级PRO,JR控,尝试过调斜盘连杆,没达到效果!没搞过无副翼 求解??? 谢谢了

网友A:
舵机臂向内移动一格。

网友B:
在控里调螺距曲线也可以,不建议挪舵机臂,这样会造成拉杆不垂直,如果螺距太大,在螺距曲线里面调小

网友C:
楼上正解,用控的螺距曲线,加最小螺距,减最大螺距达到想要的正负螺距值就好。
循环螺距只要螺距尺显示是8度就好,软件里的数值是多少可以不用管。

楼主:
谢谢各位,改天试着调一下!

网友D:
在遥控器的行程里面调!

楼主:
遥控器里调好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