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ztw30a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04):
飞控:naza
电调:ztw30a*4
电机
:朗宇x2212
设置:电调三条线都接入naza
求问:1、听说要调整电调行程,我该如何调整?
2、据说电调接入飞控的那个ebc线要将红线取出,留一个就够,如果我不取出会如何?
谢谢各位!

网友A:
调的电调油门行程,可参看电调生产厂家说明, 挑不挑线,要看你电调有没有ebc功能,没有就不用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