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今天第一次炸机了,问下炸机后应做哪些善后工作?

楼主(2013-03-04):
       经过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天气好,于是把550拿到外面去飞,第一块电池飞的时候油门就好像不太稳定,飞起来之后我并没有继续加油飞机有时都会突然升高,可以听见电机突突加快的声音,只好降低油门来维持不至于升高,前面几次飞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后面突然心血来潮,想试一下失控返航功能,关控后貌似前面一段都正常就是落地的时候总是跳个不停,不能安稳的着陆,于是想到又把控开启,自己来控制,结果这下直接侧翻了。检查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就是稍微擦伤了一些而已,GPS模块从支撑杆上面掉下来了,于是又粘了上去。此时电压为3.8V左右。于是我想继续试一下,原本不想飞太高的,可没想到起飞之后大约5、6米的告诉飞行器就突然失控了,我并没有加大油门,550就直接飞上天了,继续上升。此时我做任何动作没有反应,好像是失控了。后面又继续往高空 飞,我都急死了!没办最后一招,就是关控,期望失控返航能救一下命,但是我关控后没看到550返航的迹象,仍然滞留在高空,急!后面我又想到把遥控器打开,尝试看看自己控制有反应了不,结果还是没用,此时已听见BB响在报警了,心想肯定是炸机的结果了。。。550在高空飘了一阵子后,最后由于没电了,坠落在正在施工的一栋10多高的建筑楼顶上(我在下面看到估计的位置),后来是硬着头皮直接上工地楼顶去把我的550捡回来的,坐工地那种施工电梯上去的,我的妈呀!这就有蛮高了,我心里在打鼓,幸好有位负责电梯升降的管理员大妈一起陪我坐在上面,心里才稍感安慰一些。。。最后在楼顶找到了550坠落的残骸,看样子伤的不轻啊!唉...最后大概检查了一下,直接损失机身上下板,一个力臂,外加一块花牌51003S电池(过放了,电压到2.5了),其他的好像没什么比较严重的损坏,现在不能确定哪些设备损坏了。。。        现在想请教各位老鸟炸鸡后应该做哪些善后工作?电调、电机、飞控、接收机、GPS等等这些电机设备目前还不能确定损坏没?到时候如果要重新上天需要做哪些工作呢?配置是550全套原装,控和接收是天九的。。。菜鸟请教各位老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慰问 慰问 节哀顺变。一切从新测试就ok

网友B:
購買零件~復原~試機~

网友C:
为啥失控后它不返航了????

网友D:
用的NAZA吗??

网友E:
LZ你好,我也有过这种情况直接升高LED亮红灯不过那次我已安全降落,后来有一次飞直接失控坠机,刚修好。建议你自己装机,自己调试,调试完后现在地面上进行各种动作的操作,观察各种动作的姿态,然后根据各种情况进行调整,各项工作一定细致,我也是新手不敢乱讲,以免误导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失控后它不返航了????

就是不知道啊!后面想来可能是第一次关控返航落地的时候侧翻了,把GPS撞掉了,我当时是直接又给粘上去,稍微检查了一下,就又起飞了,结果上升到5、6米的高度就直接失控飞上天了。。。具体原因我也想不明白,本人是新手,550新的,才飞过那么2、3次,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好,我也有过这种情况直接升高LED亮红灯不过那次我已安全降落,后来有一次飞直接失控坠机,刚修好。建议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目前先收拾好心情,购买配件准备再次起飞吧!常在天上飞,哪有不掉下来的。。。当然最好别出现这种情况咯!炸一下,心痛啊,动则几千大洋就没了,玩航模确实挺费钱的!没办法,爱好呀!还有以前从来都是看别人讲,自己从来不发言的,这次经历觉得不管怎么样分享出来还是挺开心的,可以一起分析、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NAZA吗??

是的,全套大疆原装的。一开始想买450,后面一想到航拍还是买了550,结果今天就悲剧了!看来新手以后还是要从简单的开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購買零件~復原~試機~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 慰问 节哀顺变。一切从新测试就ok

谢谢你的回答!准备买零件重新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后面想来可能是第一次关控返航落地的时候侧翻了,把GPS撞掉了,我当时是直接又给粘上去,稍 ...

我也是刚入550,我也摔了,摔断了三个腿架,不过还好可以接着飞,没你的这炸的惨,我看我自己招架不住它,我还是乖乖低空飞,等操作熟练了在飞高点,这玩意操作还是超出了我想滴范围了,本以为很简单,我们还是慢慢练习吧,不过估计你是不是就买个空机架就可以?

网友:
是沒有設定好嗎??怎麼會這樣呢

网友:
唉,木法啊,我买了十个电调,十个电机,二十副桨,两套机架,现在电调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嘿嘿,调试过程中有3个电机带桨震动很大,再就是打左方向舵油门就突然升高,不解,继续学习中,楼主加油,一定要把第一架机弄明白,别让几千块钱打水漂

网友:
我觉得楼主以后要注意以下几点,gps位置动过后,要从新断电,让飞控重新记录返航点,位置偏移动大,要重新校正地磁,不要随意使用关控返航,它不会百分百成功,关控返航重启摇控后,要从gps打到姿态方式才能接管,接管时一定要保持油门中位以上。自动降落接地后反复弹跳是因为你没有装脚架,直接降落在硬地面,如果在草地,有50机会能成功降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哪吒突然不听指挥了。好在最后“失控返航”起了作用没飞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