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麻烦各位大神看下这个配置。。。店主给的。。。提个意见吧。。。先谢了。

楼主(2013-03-04):
赛斯纳。。麻烦各位大神看下这个配置。。。店主给的。。。提个意见吧。。。先谢了。。

1、整机1架(包含电机座、Y线、碳管等附件);

2、新西达2212KV1400电机1套(包含电机固定片1个、专用螺丝4颗、3MM保护器1个、强力皮圈1个、3.5MM公香蕉头3个、收缩管3条);

3、30A 电调      1个;

4、高品质11.1V1500mAh15C 锂电池    1块;

5、Tower Pro SG90 辉胜9克舵机      4个;

6、8060专用螺旋桨           2个

补充下、是1。2米翼展。。。
再补充下。。。由于是新手所以想问下。。。要是飞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
没有问题,装起来飞吧

网友:
飞起来没问题.

网友A:
和我一样MD塞斯纳,这配置飞起来没问题,但是经过4个月的飞行,有点使用心得还是和大家交流一下:
1、建议将电池换为11.1V2200mh25C-30C,这飞机升力大,用大电池压压重心要好飞一些,并且大电池也能延长飞行时间。
2、方向舵机最好用金属的,新手练习起降容易前轮重着陆,方向舵机容易扫齿。
3、建议将机头下方支撑前起落架的木片更换为金属的,避免重着陆造成木片破裂,损坏泡沫机体,还有就是机翼用橡皮筋固定时尽量捆紧一点,要不然在飞时拉杆动作太猛会造成机翼突然翻覆,使飞机失控。
不知道其他飞这个机型的友友们是否遇到这些问题,反正我都遇到过。最近将飞机改成了机翼双发,安装了5.8G图传,在原来安装电机的位置装上了摄像头,飞FPV了!

网友:
用900KV电机,1045桨,可增加20%留空时间吧?

网友:
没问题,飞吧。

网友B:
没问题,飞吧。
上面4、5楼讲的都对,我试过也改了。现我用的电机:2212 KV980 浆:9X4.5 、9X6等都飞,是我入模第二架,到现在都还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飞吧。
上面4、5楼讲的都对,我试过也改了。现我用的电机:2212 KV980 浆:9X4.5 、9X6等都飞,是我 ...

这个配置好,MD塞斯纳翼展大,阻力也大,速度可以很慢,当然用低转速大桨更合适。

网友C:
提一点非主流建议。

套装里的电调建议换掉,选用中特威或者好盈的。

淘宝上横行的套装里,电调基本都是无牌电调或者是XXD电调。这种电调,很水很坑爹。
本人的飞机就曾因此空中断过电。

网友D:
分享几点刚入门新手的经验,我的赛斯纳虽然是1.4米的,但想来应当具有可参考性。
1. 电机电调最好是郎宇+好盈,电装还是可靠一点好,新手本来飞起来就心惊胆战,再来点意外,炸鸡了对信心打击很大的说。
2.商家这个配置,当然可以飞,而且可以轻松飞起来,前面几楼的DX说的都没错,不过,飞上去简单,这样的配置好不好下来,那就不好说了。呵呵
3.我的赛斯纳首炸就是拜原厂建议配置所赐,上去跟风筝是的,降落时收油也不是,不收油也不是,稍微开点油门就降不下来,油门收多了又要失速。。。。。。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改大电池仓,背两块电池(厂家建议是一块),机头在配重150克,才好飞好降。
4.赛斯纳的机头,很大,很肥,风阻也巨大。为了尽可能提高螺旋桨的推进效率,建议在机头到地面之间的空间内,比划好装上尽可能大的桨,然后根据桨的尺寸反过来确定电机尺寸,这机很慢,电机可以用KV低一些的。

网友:
再补充一点,太山寨的螺旋桨本身强度不够,平衡也往往不太好,转起来共振,抖动,各种问题,声势巨大,推力却很糟糕。建议用仿APC的硬桨。螺旋桨不行,动力输出就不行,动力不行,飞起来就容易出问题,这种小钱,不要省。

网友:
学习了  我1.2  3S 2200  40A  KV1400 就是头有点轻 最近炸的有点严重 正在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MD塞斯纳,这配置飞起来没问题,但是经过4个月的飞行,有点使用心得还是和大家交流一下: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一点非主流建议。

套装里的电调建议换掉,选用中特威或者好盈的。

嗯。。。我准备用好赢40a电调。。电池用2200ma20c的行不。。能拉起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几点刚入门新手的经验,我的赛斯纳虽然是1.4米的,但想来应当具有可参考性。
1. 电机电调最好是郎宇+好 ...

谢谢。。

网友:
握,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