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

楼主(2013-03-05):
自用MB2.0升级3.0后,参数菜单比2.0的时候多了H,I这2项,是什么???,有知道的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
木有I.是G,H吧G循環螺距反應(跟手反應)H總螺距加速(末端加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有I.是G,H吧G循環螺距反應(跟手反應)H總螺距加速(末端加速)

具体解释下?

网友A:
V3.0新增功能簡易說明:

開放參數F可調:
如果加速會扭尾巴,這功能要開,開了之後如果狀況更嚴重,則要反向補償,450小機種推薦一定要開此功能,尾旋翼轉速較慢的機種也要開。 新增加參數G循環螺距反應(跟手反應)跟參數H總螺距加速(末端加速)

參數G循環螺距反應
之前翻譯為模擬平衡翼,現在簡單解釋就是跟手與不跟手,你開越高,反應就越直接跟隨你的搖桿,這功能有很直覺的反應,例如高速鐘擺,預設為一般,你可以開到最高,如果是類似亞拓DFC這樣的旋翼頭,可以降低一點,反應會太快,自己試試看哪一種強度適合自己吧。

參數H總螺距加速
這功能會在推螺距的末端約75%之後會瞬間加速,感覺機體會更暴力一點,可以試試看這樣的功能,推螺距的時候會聽到槳爆聲,感覺挺爽的。但我後來關閉這功能,不想太過於依賴這樣的輔助,靠手指來做這功能比較可以練習。

copy from rc mani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3.0新增功能簡易說明:

開放參數F可調:

多谢解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