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维修贴==500MW图传

楼主(2013-03-05):
老米嗨过头之图传篇。

清洗处理后通电不亮风扇不转。
目前发现IC烧掉了一只脚。其他情况未知。

网友:
继续找之

楼主:
图传宣布OVER.更换好的电路后上电后风扇转了,接上后级发射模块,又不工作了.

楼主:
图传补充一句.
不知道是厂家还是卖家猪头,把天线用螺丝胶固定死了.
但是技术又不到位,把天线内部旋转部分粘住了.
因此这个天线就不能经常地旋转了.
否则就是内部馈线断,或模块内部PCB拧断
最后烧掉发射模块.....
已经遇上几次了.
想更换天线的朋友一定小心在意这个问题咯.
猪头设计.

网友:
辛苦你了83同志

网友:
高频电路进水,没的救了。DC-DC都烧坏,电池电压会直接接到设备上,比较危险。

网友:
老米下次别嗨过了哈

网友(2014-06-22):
我的图传也是风扇不转了。。不知道哪里烧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