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热缩管是怎么加热的??

楼主(2013-03-05):
   如题,大家热缩管都怎么加热的,用打火机烧都熏黑了啊!!!   找高手请教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惯例,沙发自己的!!

网友:
防风打火机!温度高,不会烧黑!

网友:
防风打火机*2

网友:
防风打火机*3

网友:
我们用的是热风枪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热风枪

网友:
电吹风比较靠谱  热风枪很多人没有的

网友A:
用普通打火机烧就可以了,不要用外焰烧,用蓝色的内焰烧,烧的时候要前后移动,不要老是烧一个地方!

网友B:
烧黑一点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打火机烧就可以了,不要用外焰烧,用蓝色的内焰烧,烧的时候要前后移动,不要老是烧一个地方!

  谢谢了,解答这么详细!

楼主:
看来还是防风打火机多啊,找机会试一下!热风枪没有,只能防风打火机了!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黑一点有关系么……

  闲的没事看人家遥控器拨杆都包上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邪风,也包上了,结果又的黑黑滴,有点还可以!    这个还是不要黑好看点吧!

网友:
全用黑色的热缩管就行了烧得再黑也不怕

网友:
热风枪,电吹风.

网友C:
老焊工们都是都是把该焊的都焊完之后烙铁拔电,稍微凉一会之后用烙铁头的杆部轻靠并摩擦热缩管的,收缩的都很顺滑漂亮

网友A:
粗管子用煤气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烙铁、打火机都用过,没有热风枪,就注意一点,来回移动就行了,不漏电就OK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焊工们都是都是把该焊的都焊完之后烙铁拔电,稍微凉一会之后用烙铁头的杆部轻靠并摩擦热缩管的,收缩的都 ...

呵呵。。。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用焊台的话 把温度调的250 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谢谢了,解答这么详细!

网友:
1元的打火机,反复的轻轻过一下,是不会烧黑的,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烧黑。

网友:
烙铁加火机。

网友A:
普通打火机用几年了,好用。

网友(2013-04-12):
用蜡烛烤,不要碰到火焰,记得来回移动

网友:
防风打火机,来回移动,用内焰烧,温度低点,

网友:
打火机或者电烙铁或者卤素灯下,多动动,均匀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吹风不好吗,方便实用

网友:
用打火机打小火,但是火苗不能直接烧到套管,放到其下方就不会黑了。

网友:
打火机的内焰烧可以避免熏黑,不停的左右晃动避免温度过高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