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舵机怎么调?

楼主(2013-03-05):
用
舵机
测试仪把尾舵机调到中立点后,尾桨应该处于什么状态,是不是也在中间位置,形成一条直线?我是想知道尾舵机的前后位置怎么确定,在家调好后到飞场就不用在控上做大的调整了。

网友A:
尾桨应该有5度的螺距吧

网友:
潜水就一定会找到答 案的

网友B:
好似係8度播!

网友C:
2个垂直

网友:
刚发帖子问过,尾舵机中立点找好后,按上舵机臂,尾舵机球头尽量垂直于舵机,球头位置的延长线与舵机中立点延长线夹角为90度,尾旋翼保持15-30度,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不过我是5度,然后将连杆连好。说的不对的楼下正解,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D:
标准是15度

网友E:
这样要陀螺调吧

网友F:
中点稍微有点角度就行吧

网友G:
看什么陀螺吧,我k8要求是2到3度,我也没量,直接安说明感度调到60,然后慢慢收拉杆直到基本不左漂,然后再逐步加高感度消除左漂。

网友H:
尾旋翼保持15-30度,,,,怎么量尾旋翼角度

网友I:
靠尾波这边行程短点~

网友J(2013-10-30):
尾舵机主要调节行程量,中位,锁尾取决于感度

网友K:
如果你不打算手动模式锁尾的话 尾舵在中立点的时候 尾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不重要 当然 尽量在中间 重要的是陀螺仪设置左右行程 为两端不撞墙为宜 本人新手 有副翼 试过很多次 不管拉杆长一点或是短一点 都锁的非常好 当然如果你要切手动锁尾 那尾桨就一定要有一定攻角 大约为7度左右 这个论坛里有高手指出过了 如果我说的不对 请高手更正 毕竟 本人只有一架有副翼 不过我这架确定中立点在哪都锁的住 GY 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