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改装,准备试飞。。。。。

楼主(2013-03-05):
周末装了个F3A,居然忘了涂色,上天之后看不清姿态,一个优美的自由落体。。。。。。。机身断成2截,回来之后粘接改装。。。。。今天早上试飞成功,就是降落的时候起落架座子瞬间脱落,鸡鸡安全着地,起落架趴了。。。

网友A:
换个电机座吧,那根木棍有的苦头给你吃

楼主:
自己沙发,周末很厉害,炸了4个JJ,玩了塞斯纳后居然忘了把微调恢复,直接就把T45送上了天,结果摇摇晃晃的飞的自己脚发抖,又是第一次飞涵道,结果降落在沟里,翅膀和机身分离,机头罩也破碎了,还能损失程度不大,就等着元兄说的那款起落架到了就改装。。。。
还炸了2架塞斯纳747,只认得到机身后半部分了,玩高兴了专门做大风的时候玩抗风飞行,好是好玩,就是换了个2216的太暴力了,一分神就一个俯冲,拉都拉不起来。。。。。废物利用哈,把塞斯纳的贴纸贴在f3a上,还是好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座吧,那根木棍有的苦头给你吃

啊???请仔细讲解下,还有换什么的比较好。。。。我刚入门正是不懂又发骚的阶段啊

楼主:
再请教下各位大神,“世纪模型】新上架I CON A5水陆两用像真机EPO A5水机 空机飞机”这款飞机怎么样好不好飞,我们这有个邛海,很适合飞水机,刚买了一架还没装。。。。。。。

楼主:
我怎么感觉f3a不怎么好飞,好像头很重的感觉,还是下单翼都是这种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f3a不怎么好飞,好像头很重的感觉,还是下单翼都是这种的啊???

电机座 去买那种 不用插木棍的那种,

机头重,把电池往后面放一点。

就是这么简单。

(当年我入魔的时候没人教,也摔坏好几架之后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请仔细讲解下,还有换什么的比较好。。。。我刚入门正是不懂又发骚的阶段啊

那根木棍很坑爹,如果炸机机头扎地你就会明白,会给后面的电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找木板做电机座粘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
头重的原因可能是起落架太重了吧?

网友:
953a啊!我的都飞坏一架了,电机得改,加防火板更结实。

网友A:
电机座有现成的,去买木板的,淘宝上找,不要买金属的,金属的电机座是牢,不过炸鸡死的是飞机和电机。这个飞机尽量去草地飞,就能省了装起落架,反正就是越轻越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有现成的,去买木板的,淘宝上找,不要买金属的,金属的电机座是牢,不过炸鸡死的是飞机和电机。这个 ...

网友:
这飞机我已经第二架了,加上帮别人装我的装法是电机木棍装下面那个洞,原厂已经预设了右拉角,电机装在木棍上方正好。木棍黏在上面那个位置会否导致拉力线过于靠上,造成低头力矩?
奇怪的是,我的飞机装出来都是,我的F3A装出来都是头轻,3S 2600向前推到底,都要补一点点推杆才好飞。

网友:
我的也是头轻

网友:
要专心啊

网友B:
机头丑了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