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帆的裁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05):
请问FOOTY的帆是不是应该裁剪成这样才能出现帆肚,才能有利于航行。谢谢!

网友:
请楼下的来解释。

网友:
知道的模友请讲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如果初步只是打算制作单片的帆,而不是拼帆的话,实际上帆腹和后缘的形状是依靠帆的前缘弧度来实现的,而不是在后缘开缝。对于Footy这类小船,前缘的弧度最高点在自下而上1/3-2/5处,最高点离基线多出3-5毫米足矣。与桅杆配合后帆腹形状会自然形成。帆腹大小靠后帆脚在驶风杆上的挂钩位置来进行调节。如果有前帆,也可依此办理。

网友:
有所理解了

网友:
请问:做帆时,帆料三面是否要折边,如果帆料是聚酯薄膜,这边是使用胶粘吗,是什么胶?

网友A:
聚酯薄膜很难用粘合剂粘接,绝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耐水的油性双面胶带。帆的结构和制作方式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单说来包括帆面材料(聚酯薄膜)、帆角和帆肋固定材料(Dacron胶布)以及用于制作帆前缘绳套的优质的风筝布料,(以上两种特技风筝店家有售)、拼帆以及固定前缘绳套风筝布的5-8毫米宽的油性双面胶带、内径2-5毫米的气眼以及加工气眼用的冲子(布艺材料店家有售)、制作循环线和缭绳的直径0.3-0.5毫米的大力马线(渔具店有售)和直径0.2、1.2毫米的牙医钢丝(医疗器材店),用于制作固定帆与桅杆的钢丝扣环和驶风杆上面的钢丝钩子,还有用于制作帆肋的韧性好的薄塑料片、玻纤片或者碳纤片(厚度在0.1-0.3毫米)等等。
要制作讲究的拼帆,还需要制作专用的拼帆模具。
以上这些并非为了吓唬爱好者,将其拒之门外,这些确实是竞赛模型帆装的必需材料和工具。至于自娱自乐的模型,则可以根据手头现有条件因陋就简,量力而为。

网友:
讲解的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B:
钟老师又来播撒知识食粮了。先吃下后消化。。。。。。。。。。

网友:
请问:粘制船帆时,三个边里面还放细碳棒之类的东西吗?有制作帆的视频吗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提的不对?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天津老哥
    前面说过,帆的结构和制作流程想在这里说清楚是很难的。我的建议是您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IOM sailmaking”或者“Footy Sailmaking”,应该可以找得到您需要的结果。

网友: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钟老师又来播撒知识食粮了。先吃下后消化。。。。。。。。。。

非常详细:采购地点,各种品质的效果,如何发泡,绝对是上等的鱼翅

网友(2013-04-19):
说的很好,学习了,聚酯薄膜哪里买呢?

网友:
不做拼帆,做整幅的,前缘做个弧形,可以直接把帆顶出个弧形来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A:
聚酯薄膜很难用粘合剂粘接,绝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耐水的油性双面胶带。帆的结构和制作方式绝非三言两语能够 ...

我要给你一个yes,碉堡了。但是我想了解的更多 有关帆的故事

网友:
呵呵,谢谢抬举。不过您要是少灌点水,您想看的帖子就不会那么快沉下去了,是不是?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617

网友(2014-04-03):
引用 网友A:
如果初步只是打算制作单片的帆,而不是拼帆的话,实际上帆腹和后缘的形状是依靠帆的前缘弧度来实现的,而不 ...

听钟老师讲解收益非浅,原来帆要有帆腹,请教钟老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帆腹就是帆水平方向有一定的弧度,是不是帆上贴横条就是起弧的作用,是不是调节前后贴条松紧来形成弧度,还有什么左旋右旋是不是根据帆的弧度方向来讲的。

网友:
老先生,帆船虽看似简单,但里面包含的理论知识却是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单点说,您可以把帆理解成柔性的机翼,而所谓的帆腹就是机翼的翼型。更多细节问题请参考我以前的另一个帖子,可能更加便于理解一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00617&extra=

网友C(2014-05-25):
进来学习了,帆船模型也不简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帆船模型也不简单啊!

玩帆船好,又经济又环保,不用电调,动力电池,利用风力风帆与舵的合理配合航行,玩的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帆船好,又经济又环保,不用电调,动力电池,利用风力风帆与舵的合理配合航行,玩的有趣。

多谢您指教!

网友(2015-02-13):
我也是帆船迷,真的學到很多知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