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想做fpv,能将mp4改成接收屏吗?

楼主(2013-03-05):
我想做
FPV
,家里有一个闲置的mp4,型号是蓝魔t11,机身带8g存储,7寸屏幕。
请教各位高手,能否将这个mp4改成接收显示?怎么改?请指教。

网友A:
不能直接改,因为其本身不具备视频输入接口,即使芯片支持,也必须配合相应固件。这是基本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是拆屏幕,加驱动板。这样弄下来的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个液晶监视器,才100出头。

网友B:
只要支持视频输入就可以

网友C(2013-04-05):
楼上几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