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2s小机对尾飞行时尾巴会缓慢右转

楼主(2013-03-05):
1.请教大家一下,我的d02s小机对尾飞行时尾巴会缓慢右转,陀螺仪感度75,每次打舵修正很麻烦,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吗?
2.遥控器上的微调对d02s这样的小机好像没有用,是这样吗?
3.另外02s主轴限位器太坑人,锁定螺丝轻易就断头了,现在还发愁怎么取出来呢?

网友A:
我是微调舵机拉杆,把尾翼的螺距调小点 尾巴几乎不飘了

网友B:
主轴限位器有二个孔的!从没断丝那边孔用东西撞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限位器有二个孔的!从没断丝那边孔用东西撞他出来!

主轴上没有孔呀,好像是锁到主轴外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微调舵机拉杆,把尾翼的螺距调小点 尾巴几乎不飘了

调尾拉杆长度应该也可以吧,初始状态尾翼螺距看起来是比较大。

网友C:
尾舵中立点没有调好~~~再不所尾部是下,尾舵回中,看看尾旋翼是不是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舵中立点没有调好~~~再不所尾部是下,尾舵回中,看看尾旋翼是不是0度

我的0度不行 0度向左飘 要有一点角度

网友D:
尾巴飘  要么是中立点 不对  要么是伞齿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飘  要么是中立点 不对  要么是伞齿扫了

伞齿没有扫,看来是尾螺距太大吧,看初始情况尾翼就有比较大的螺距。

网友:
我的微调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伞齿没有扫,看来是尾螺距太大吧,看初始情况尾翼就有比较大的螺距。

那就调 拉杆长度

网友(2013-04-07):
是不是伞齿扫齿了

网友:
机械如果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掉转了,提高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曲线

网友:
我的02S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
用老虎钳,我上次电机螺丝拧毛了,直接老虎钳上

网友:
我的是离地后尾巴自己来回摆,新手,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