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GPS接收对飞行的控制有何意义?

楼主(2013-03-05):
同上

网友A:
请楼下的来解释。

网友B: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C:
楼上头像不错

网友D:
没见过,搞不明白

网友E:
就看个方位吧,万一飞丢了好找

网友F:
女怕嫁错郎,男怕没导航

网友:
我也是来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G:
有意义 至少可以核实 飞机起飞时 gps 坐标,别错了 go home 去了远方 哈哈哈

网友H:
可以增加控制距离,控是jr的吧?具体远离楼下解释

网友I:
男怕导错航~~~

网友J:
视距内飞行用处不大,主要用在FPV等视距外飞行时使用,主要配合飞控或地面站使用时可以确定飞机方位(主要功能)、航向(配合电子罗盘)、高度(配合空压计)、速度(配合加速度传感器)等参数,可以实现脱离遥控器自动返航或自动驾驶。不过遥控器的GPS接受功能主要还是为了找飞丢的飞机用

网友K:
主要是用在自动控制系统吧...比如大疆DJI四轴飞控系统...

网友L: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M:
。。。。飞机飞丢了能知道在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