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无果,发帖询问V120D02S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3-03-05):
请问各位120达人  02S原厂电调能接HP08S上2S电么?

网友:
可以的加个BEC不想折腾买XP12A

网友:
那电调本来就重,再加个BEC就更重了。还是直接上XP12A吧。

网友:
不能,直接烧舵机。

网友A:
买个xp好了,不过其实d02s原厂配置我感觉也够暴力了,像我改了2s,一来找不到合适的电池放进电池仓,总觉得别扭,二来2s炸起来总是更销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xp好了,不过其实d02s原厂配置我感觉也够暴力了,像我改了2s,一来找不到合适的电池放进电池仓,总觉得别扭 ...

要是塑料机体的话 2S 没必要的
不过我想弄个碳纤主体,这机装起来我也不准备暴飞 就是航线啊 悬停啊什么的 主要是 感觉改完了 能比较漂亮…练手我有练手机

网友:
貌似不行吧

网友:
不行的哦!不过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
潜水学习不行,冒头拿分走人!

网友:
个人认为02S原厂的动力已经很不错了~~没必要再改了,要改的话改动的地方太多了,不如等华科尔2S小机,要不直接上130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塑料机体的话 2S 没必要的
不过我想弄个碳纤主体,这机装起来我也不准备暴飞 就是航线啊 悬停啊什么 ...

我的碳纤主体,弹力脚架,那个弹力脚架超级耐用,怎么炸都不坏,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能放进电池仓的2s电池,前几天我还在论坛求后小于9mm,宽小于26mm的2s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碳纤主体,弹力脚架,那个弹力脚架超级耐用,怎么炸都不坏,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能放进电池仓的2s电池,前几天 ...

厚度9mm的2S电池很难找 现在想办法的就是 想办法把电池换个位置…主体我现在还没有拿到 具体我还没有好办法

网友:
用2节cp300,或350,400电不就可以了?不过2s动力还是猛了点,炸鸡可能会散架。

网友A:
可以,但是塞不进去,也就是说,瞅了

网友(2013-05-27):
明确告诉楼主,2S电可能会烧掉电机。那个电机飞一会儿航线都是热的。3D以后更烫。

网友:
機仔其實已很有力,50%油門已足夠,上了2S,機仔重了,機身變得單薄,一炸機,全部機都肯定到處都有問題.如果行2S,主軸,尾軸都要粗一些.不要相信2S刷鍋會定一些,450刷鍋都會上下走動.上下走不走動是技術問題,不是動力問題,不要受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塞不进去,也就是说,瞅了

   我是用文件夾的膠版,再混合 M120 的零件,自製電池架出來,安裝 2s 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