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的天地飞6怎么设置NAZA控制模式切换?

楼主(2013-03-05):
如题,好不容易弄好了前部分,到了这部分突然发现本人的天地飞6的5通道没有微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
除了换控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

楼主:
差不多翻完整个论坛,貌似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A(2013-04-15):
方法一
首先,拆开控,找到第五通道开关
然后,在第五通道开关处,串一个精密电位器。

方法二
换一新控,8通,9通都可以使

网友(2014-01-17):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首先,拆开控,找到第五通道开关
然后,在第五通道开关处,串一个精密电位器。

回楼上,此方法我试过,失败的

网友:
这个得改舵量行程吧,天6,,换控吧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