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k20和md35两款坦克用声组电调的无责任对比

楼主(2013-03-05):
前言:
本人对tk20和md35这两款声组电调都有接触,把对这两款产品的一些实际使用感受与大家分享。

申明以下内容仅限于本人的感受,不包含任何商业动机。

优缺点分析:
优点:
md35的发动机音随车速变化过渡较自然逼真。
md35的声组灯光效果和支持的灯光数量占优势,支持大灯独立开关、倒车灯随亮、方向灯随亮并支持双跳、支持单独机qiang灯线路、支持单独激光头开关。
md35的电调支持3S锂电。
tk20电调声组一体化小型化设计,比VS的原厂电路还小一点。
tk20支持闪光炮,可外接闪光炮电路或直接支持炮口LED闪光。
tk20的声音有针对多种车型的单独版本、有退壳和装弹音效、针对自动装填机车型有配套音效。
tk20的炮塔、炮身俯仰、炮机动力部分输出电压较高,在不改动原车上述动力配置及结构的情况下明显提升动作的速度,对提升现代坦克的动作仿真度有较大作用。
tk20支持恒龙的原厂电路插头直插,无需改造插头。
tk20支持田宫或恒龙的对战系统。

缺点:
md35的声组发动机声音单调,启动音只有普通电启动和虎士的启动音2种,发动机运转声只有一种。
md35的电调和声组是分体设计,总体积比TK20的大不少,用在24车型的改造上对空间要求较高,更适合16车型的改造。
md35的炮塔、炮身俯仰、炮机动力部分输出电压仅为3V,驱动现代坦克时明显动力不足。
md35不支持闪光炮。
md35声组电路接插头与现有的田宫、恒龙、VS等的原车电路插头都不兼容,需要改造,但卖家在附件中提供了足够的接头线材方便玩家自己改造。
md35不支持对战系统。
tk20的发动机音在随车速变化时的过渡有较明显的段差区别,最高速时的声音有一定的失真。
tk20的电调仅支持6S镍氢电池组或2S锂电池组。
tk20的灯光效果较少,仅支持大灯独立开关、独立机qiang灯、炮口闪光灯。
tk20如用到vs等车型上,因接口规格的不同需要改造原车接头,但tk20的附件线材仅有4根接收连接线,其他的接头材料都需要玩家自行采购更换。

网友:
LZ总结很到位

网友A:
"md35的声组发动机声音单调,启动音只有普通电启动和虎士的启动音2种,发动机运转声只有一种" 中的"发动机运转声只有一种"是甚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35的声组发动机声音单调,启动音只有普通电启动和虎士的启动音2种,发动机运转声只有一种" 中的"发动 ...

就是说,运转声音只有柴油机一种的(还是比较接近大吨位卡车发动机的那种),当然声音随速变化还是有的,因为是胖包自己去实录的,声音过渡和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牛人,此帖必火!!!坦克区多些这样的帖子,世界该多美好啊!

网友:
我手上就有MD35的声组和电调!
我比较喜欢他的灯光设置!

网友B:
要是胖胖的包包能搞些现代坦克的声组就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运转声音只有柴油机一种的(还是比较接近大吨位卡车发动机的那种),当然声音随速变化还是有的, ...

有运转声音視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运转声音視頻嗎?

搜我的改造帖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我的改造帖子吧

看到了, 但混雜電機聲, 沒聽得很清楚.

另外 VS 豹二改造帖中提的"前轉向燈", 實車上是"車幅燈", 是和頭燈聯動的, 也就是頭燈開啟,車幅燈也開啟, 開啟時是恆亮的, 不會像汽車上的轉向燈般閃爍.
所提的"後轉向燈" 實際上是"車間指示燈", 開啟時也是恆亮的.

所以常常人有提到TK聲組沒轉向燈, 其實是實車上並無所謂轉向燈., 這都是有通過考據的.

网友C:
有声组是好,但是在真正的坦克外面除了开炮开枪和发动机声外,
能听到退壳和装弹音效、自动装填机音效吗?

玩模型时操控也是在坦克外面....汗(在里面就成1:1模型了...)
所以我觉得加退壳和装弹音效、自动装填机音效完全是画蛇添足....

不求逼真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胖胖的包包能搞些现代坦克的声组就最好了!

以前他还真有M1的声组,
现在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声组是好,但是在真正的坦克外面除了开炮开枪和发动机声外,
能听到退壳和装弹音效、自动装填机音效吗?

...

"退壳和装弹音效、自动装填机音效" 是可以設定開啟或關閉的. 全憑個人喜好.
不過還真的有很多人喜歡有這個音效, 全都開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退壳和装弹音效、自动装填机音效" 是可以設定開啟或關閉的.
不過還真的有很多人喜歡有這個音 ...

呵呵,我没有米买,如果可能(基本不会)以后买了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开的...

只要开炮/枪+发动机声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没有米买,如果可能(基本不会)以后买了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开的...

只要开炮/枪+发动机声足够了..
...

"只要开炮/枪+发动机声足够了.." 我剛入坑時也這麼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开炮/枪+发动机声足够了.."  我剛入坑時也這麼說

哈哈,我玩M1,暂时没有声组,而且等我做好M1就要转固定翼玩了,
坦克没必要弄那么多,其他我不敢说,集成电调和声组嘛...
我绝对不会搞的

俩有刷电调+行星减速电机,已经解决行走了,声音打算让朋友给搞个单片机,只要油门和开炮...

网友D:
弄了md35,目标vs豹2

网友:
有用的帖子就是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了md35,目标vs豹2

连声组一起弄了????

大进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声组一起弄了????

大进宫了

木有啊,只弄了电调.最近忙得要死,没时间弄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上面说MD35声组很好,下一段又说声音单一,搞什么飞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声组一起弄了????

大进宫了

兄弟好贴,顺便问一下,兄弟上海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好贴,顺便问一下,兄弟上海人吧!

yes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握手,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2013-06-29):
我也是MD声组 自己买了编程器 把大炮 机枪等音效全改了 只保留发动机部分 还加了解放军军歌 99A坦克

网友:
不错!看来这些产品还需修改下就完美了!!

网友:
总结的好 论坛里要是多点这种帖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