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各位老鸟帮看看这样配置的塞斯纳怎么样?

楼主(2013-03-05):
翼展1米
电机:xxd2208kv1200
电调:好盈40a
舵机:银燕12g金属齿轮
电池:格氏3s2200 25c
桨:9X4.5
控和接收是天7的
这样的配置会不会太重,留空时间能有10分钟吗?
对了还需要一些其它的什么小配件呢?只知道还需要香蕉头和T插,还有别的吗?
看帖子说配低kv和大桨能增加留空的时间,要是配2212kv1000和大一些的桨会不会产生的反力太大啊?
新手入魔,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调20-30A 就OK 没必要40A 当然30A最好
电机用2212吧 KV1000就好 桨用9寸就好 10寸也可以 但是考虑到夏天玩还是保守些好

网友A:
留空时间主要看个人习惯 低油门慢速飞是会很省电的
当然你说的留空10分钟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可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 原因前面已经说了
一米翼展的塞斯纳用9寸桨是感觉不到什么反扭力的 只是注意电机安装右拉2度 下拉2度 OK

网友B:
按你的电机,桨大了,可以用8040
电池也太大,用1300mah就可以了

网友C:
换2212电机和1500-1800mah的电池比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空时间主要看个人习惯 低油门慢速飞是会很省电的
当然你说的留空10分钟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可以! ...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哈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电机,桨大了,可以用8040
电池也太大,用1300mah就可以了

奥。。。主要想用大奖和大电池增加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2212电机和1500-1800mah的电池比较好飞

好,谢啦

网友:
1米左右的话,2212 kV1000电机和APC 9×6E桨,3S 1300mAH电池是比较合适的配置。2212 kV930电机和1047慢飞桨也不错。初学者一般都认为电池大了飞的时间长,第一2200mAH电池增加了重量,使飞机的翼载荷超过了适合初学者练习的范围,会很难飞,第二练习内容除了航线之外,起降更重要……

网友:
11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请问塞斯纳适合当新手机嘛?翼龙哪种桨在后的 不是炸机 摔坏电机的几率小嘛

网友:
好的话 我也入一个

网友:
LZ可以直接借鉴11楼的建议。我自己的182用的是2212电机,8X6的桨,1200mAh的电池,留空时间10分钟以上毫无压力,不过我只拿182练降落,慢速飘降,前三点飘降姿态超美。建议先练好起降,空中航线及简单特技无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