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翼的电机浆夹在飞行中老是松脱,要怎样才能将它装紧?

楼主(2013-03-05):
请问固翼的电机浆夹在飞行中老是松脱,要怎样才能将它装紧?

网友:
槳用反了吧  一般的旋轉方向都是槳夾的鎖緊方向~~~

网友:
zhai123兄:

(1)  如是用"桨保护器"的,改用合适轴径的子弹头桨夹便行。
       留意要用大孔桨配合。桨保护器只宜小机配2S电慢速桨。

(2)  如已用子弹头,可能电机轴是3.0mm但子弹头的孔径是
       3.17mm,换3.0子弹头便行。

陈伯

网友:
路过,回帖,赚经验

网友:
如果是打滑造成的,给电机轴套上热缩管,加热收紧后能增加摩擦,防止打滑。

网友:
回帖,赚经验

网友:
用螺丝胶固定下

网友:
我来打个酱油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都说是桨装反了,不得不给各新手说清楚:

(1)  正桨在前拉机上就算是装反了,旋转方向不变,只会減少拉力,不会松脱。

(2)  正桨在背推/后推机上就一定要反装,旋转方向相反,只要锁紧,也不会松脱。

(3)  使用正反桨都没问题,主要的是要配合电机轴径的桨夹(子弹头),旋的够紧便行。

(4)  子弹头用旧了孔径会被压大、松了,换个新的便行。

(5)  用象皮根紥紧的桨保护器,於象皮根老化/拉力扭力太大/撞击时,桨都会松脱。
       这样可以保护了桨和电机轴不被撞坏,但只宜全重500克内的慢速小飞机。

陈伯

网友:
改用带桨座的吧,然后加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