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除锈

楼主(2013-03-05):
买来的槽钢很长时间没用,生锈厉害,外面可以用角磨机除锈,里面的够不着,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业余条件用砂纸打打得了

网友:
要焊接的位置用角磨机打一下。。。。其他的地方,,钢刷随便弄弄算了,不影响使用就别管。。。老绣可以防止继续锈蚀。。

网友:
钢丝球或钢丝刷

网友:
还得是用电动工具,有轮一样的刚刷,打中间,两边用碗型刚刷,刷刷刷就完活了。

网友:
有发帖这功夫就搞定了。

网友A:
用电解,苏打水通电除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解,苏打水通电除锈。

方法不错,效果也很明显。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压多高?反应时间要多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效果也很明显。能不能详细说下,电压多高?反应时间要多长?

在塑料容器中混合一些小苏打水,用普通电瓶充电器就可以。
一般就13-14V这样,负极接待除锈工件,过不了几分钟就会看见起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塑料容器中混合一些小苏打水,用普通电瓶充电器就可以。
一般就13-14V这样,负极接待除锈工件,过不了 ...

谢谢耐心解答。下次遇到需要除锈的就如法炮制。

网友:
想锻炼身体,里面装沙子转转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耐心解答。下次遇到需要除锈的就如法炮制。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7楼的方法好啊,我都是用角磨机上碗型铜丝刷,但是满天绣尘,带3层口罩鼻孔里都是铁锈,还专门买了个“猪嘴”防尘面具,根本就不管用,而且漫天的铁锈到处都是,如果不是在室外的话千万不要用电动的方式,7楼的方法应该很好,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使用钢丝刷,,,要全面防护,,,钢丝使用时间长了会脱离基体甩出来,,,,扎进肉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塑料容器中混合一些小苏打水,用普通电瓶充电器就可以。
一般就13-14V这样,负极接待除锈工件,过不了 ...

不白来呀  又学了一手

网友:
盐酸最快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小苏打从哪里买呢?

网友:
锈,铁,除得再干净也会再锈,简单除除后喷漆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解,苏打水通电除锈。

win_win师傅,这种除锈方式是否可用于金属发黑前的除锈?来代替资料上写的酸洗除锈。苏打水是不是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