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小焊机到家了。。。。。。。。

楼主(2013-03-05):
新买的小焊机到家了。。。。。这下焊东西方便人了。

焊线够重的,3米+5米 ,够用了。做点什么呢?

慢慢来,还没有自己焊过东西。。。。有的学了。

有什么好经验,注意事项,请大家指教了。

网友A:
请教有啥方法焊了眼睛不疼,听说新手眼睛会疼,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网友B:
咋没买氩弧两用的啊?好像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没买氩弧两用的啊?好像也不贵啊

氩气麻烦。还要气瓶。。。。。

先练习下在说了。

网友C:
眼睛痛是肯定的,
面罩和你的拿焊钳的手配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眼睛不痛了。
眼睛痛了找点女人的奶水滴眼睛里面去。很快就好 了
还有就是拿晾毛巾盖眼睛上面减温

网友:
买的什么牌的啊 多少A的啊  上图看看 我也刚买了一个两用的

网友D:
先把奶备上 有备无患

网友:
多少钱买的?电流多少?能否打开看看内部做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啥方法焊了眼睛不疼,听说新手眼睛会疼,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使用时间长了,眼睛疼是必须的。。

我现在用变光面罩,,连续焊了几天,,眼睛红了。酸疼,看电脑屏幕都流泪。。。休息了两天,,又好了。。

要想对眼睛没影响,,得练成像老师傅那样盲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奶备上 有备无患

笔误,缺个二子,给你个95分吧。

网友:
活有的是,没焊机没活,有了焊机,越焊越多。

网友:
气体对身体有害。光线对身体皮肤都有害。最有害的是眼睛。技监局的来说要穿白色的焊工服和带隔热手套。最好要戴口罩。

网友:
提楼主高兴啊
我也想买个焊机,正在补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啥方法焊了眼睛不疼,听说新手眼睛会疼,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买个变光面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啥方法焊了眼睛不疼,听说新手眼睛会疼,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新手使用电弧焊的时候打眼(电焊工把眼睛疼叫打眼)是难以避免的。但有一个方法,你戴上一副平光镜就可以大大减轻甚至能避免打眼。
因为我戴近视镜,跟人家学电焊的时候不小心“偷看”了几眼,但眼睛只有一点轻微的不适。
但我说的这个方法光学玻璃的镜片有效,不知道现在的那些树脂镜片是不是也能起到这种作用。

网友:
不是因为平光镜就不打眼了,是因为你是近视眼所以没打到你,近视眼焊接的时候摘掉眼镜打眼就轻了,近视眼光线没有聚焦在你的视网膜上的原因。这个电焊机我年前买了一个,我还买了变光电焊帽子,效果不错。

网友:
打眼是必须的,也就一次,以后多注意保护,一般就不会再打眼了。

网友:
好的变光面罩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弧光打眼睛,要有防护用具。电焊焊时要按照操作规程操作。还有这是职业病,现在没有什么感觉,到五十多岁眼睛就看东西花了。我认识的老焊工眼睛都不好,因为是职业病造成的。

网友:
跟我买的焊机一样,建议买个变光面罩,不错哦

网友:
昨天晚上顶了一台瑞凌的手工焊脉冲氩弧焊一体机,带变光面罩一个,焊接手套一个,加上物流,一共14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啥方法焊了眼睛不疼,听说新手眼睛会疼,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接触电焊,眼睛不疼是很难避免的,别说你自己干,就是旁边有人烧焊,你都难免被弧光灼伤眼睛。眼睛被灼伤焊工叫做打眼。正确叫法是——电光眼。电焊的弧光是由,紫外线、红外线和强烈的可见光线构成的,伤害眼睛主要是紫外线和强烈的可见光线,强烈的可见光线使你的瞳孔急剧收缩,紫外线则伤害你的角膜,使得人产生畏光。流泪,眼内有异物感。轻的一两天就会自然恢复,严重的要一星期。避免就是自己要注意,药店有售电光液。焊帽的镜片要选合适的号,太深了看不清,太浅了容易伤害眼睛。蓝色的要比黄色的好。多练,熟练了,就可以避免。为了避免伤害其他人,在你操作的地方放遮光板

网友:
不摘普通面罩,同时用强光手电照明。

网友:
找了付老款墨镜,很黑的那种,固定在厚纸板戴头上,烧了一天没事
使用直流逆变焊机弧光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睛痛是肯定的,
面罩和你的拿焊钳的手配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眼睛不痛了。
眼睛痛了找点女人的奶水滴眼 ...

奶水真管用

网友:
多学习焊接知识,熟练的操作就不打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