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LiPo 放电曲线测试(二) ◆ 2015-01-28更新到104#楼:双天 35C EX

楼主(2013-03-05):
**************** 2015-03-05 此贴到期关闭,转续****************

贴地址:   点我!点我!我是新帖,速速点我。

开新帖志:

*) LiPo放电曲线原帖已期满关闭,开新帖续之。原第一帖收录了19个测试共23款电池的放电曲线记录,也含部分对比测试。地址在此,请赐览:
Hi,我是已关闭的老帖

*) 为方便翻阅,今后的实测图集中列于二楼。2013之前的测试请翻阅
第一帖

*) 原帖关闭,不再编辑更新,任其沉沦吧。。。

索引:

  3#楼:Zippy Flightmax 2S-5700-25C HardCase Saddle-Pack 硬壳分体车用电

14#楼:H-Energy 3S-4000mAh-25C Mono1船用电

24#楼:H-Energy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26#楼:Redzone(富力)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31#楼:DualSky 3S-400mAh-30C

46#楼:Hyperion G3 CX 1S-130mAh-25C

49#楼:PowerPlant 2S-1800mAh-25C

50#楼:Redzone(富力) XP 6S-5000mAh-25C

54#楼:Redzone(富力) XP 6S-1300mAh-35C

55#楼:Redzone(富力) XP 3S-1300mAh-35C

68#楼:X-N Power 2S 1500mAh 25C

69#楼:Moore-Speed 2S 6600mAh 70C Hardcase(车用硬壳电,同批次全新品抽取2块对比测试

77#楼:X-N Power 6S 1200mAh 30C

78#楼:T2 3S 1300mAh 40C

80#楼:Turnigy Nano 6S-3300mAh-45C

81#楼:Turnigy 6S-2650mAh-30C

82#楼:Zippy Flightmax 6S-4000mAh-45C (同批次全新品抽取2块对比测试

85#楼:ZONeSUN 1S-600mAh-30C size=702235

86#楼:ZONeSUN 1S-600mAh-25C size=701855

87#楼:X-N POWER 6S-1500mAh-25C

88#楼:花牌FlowerPower EVO E-Series 3S-2200mAh-35C

102#楼:双天 DualSky 2S-550mAh-45C XP05502GT-S

104#楼:双天 DualSky 2S-800mAh-35C XP08002EX

(为方便查看,所有的图会同步贴在2楼,无需翻阅多页。具体文字说明在上列各楼)
——抱歉,2楼被论坛“审核”给审没了。
。。。诶!又有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
有同学问:乱七八糟的啥玩意? 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电池最NB!
OK
这些曲线怎么看
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几条:
1) 1C放电那条线,越高越好,所谓“放电平台”。作为最常用部分,关注中段。
2) 1C放电那条线,向右延伸越远越好,看看实际容量。
      注:2013年以后的测试都会在图右侧直接标出实测的容量。(4.2V-->3.0V @ 1C)
3) 1C跟20C的两条线,垂直距离越接近越NB。直接反应持续大电流/重负载 下保持电压的能力。
4) 电池A/B横向对比时,可选同样C数下(例如都取10C)曲线中部一点,更高者为上品。
5) 曲线应单调下降,若下沉后再反弹,说明电池内阻很大,自发热之后才勉强支撑,弱。
       直接跳水不反弹的,无需多言,弱爆了。
6) 放电后的温度,当然越低越好。
7) 注意:这些曲线的测试C率并不相同,请注意区别对待。

真正最理想的LiPo电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惜,这般标致的电池并不存在于这个行星上,我们买到的电池,如后面那些,都是歪瓜裂枣,只不过歪裂的程度不同而已。

*************** 正文这里开始 ***************

早就惦记着对LiPo做些性能测试。近来终于得闲,试试吧。以后会不定期测试不同电池发上来给大伙参考。

背景交代:
*) 受制于 iCharger4010DUO 的 70A的最大放电电流,1000mAh以下的可以做70C放电测试;2000mAh以下的可以做35C放电测试;7000mAh以下的可以做10C放电测试..... 类推。
*) 测试过程电池侧卧(非平躺)于木质桌面,所有电芯一侧向下,另一侧向上,避免第一片和最后一片温度环境不平等。
*) 测试时通过主输出线放电,透过平衡线测电压。平衡线上无电流(即四线法测电阻原理),因而测得的是电池极耳处的端电压,已经排除引线/插头等附加电阻的影响,直接反映电池单体的性能。
     注:无输出线和平衡线,用4mm蕉插的车用硬壳电除外。
*) 曲线中显示的是电池组中所有电芯的平均电压。
*) 电池放电之前在满电状态经 4010DUO 做过平衡。

声明:
*) 数据、图表 仅供参考。不作为优劣判定依据。
*) 所有数据基于我手里孤立的这一块电池,不具有统计意义,不代表任何品牌任何产品的优劣。
*) 测试设备未经计量,测试方法可能有错误。数据不作为任何论点的依据。
*) 测试的电池有新有旧,且程度不一。不作为直接横向比较依据。
*) 购买渠道、价格、商家 等等一切跟商业有关的问题,俺都没法回答,包括PM。希望您理解

*) 本贴所有资料均为我本人测试得来,数据处理和作图花了不少时间。拜托各位尊重劳动,如果引用,请注明作者及出处。谢谢

*) 本人财力/精力有限,诸如“给个xx牌xx款的曲线”之类的点播需求,真的没法满足,除非把您的电池拿来给我做测试:
....。兄们一定能谅解。

楼主:
********** 本楼集中摆放后面各楼发布的测试图 **********

楼主:
**************** 2013-03-05 更新 ****************
**************** Zippy Flightmax 2S-5700mAh-25C SaddlePack(硬壳分体车用) ****************

*) 电池:Zippy Flightmax 2S-5700mAh-25C SaddlePack(硬壳分体车用)
*) 电池状态: 旧。使用循环次数:约20。
*) 环境温度:21°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3)硬壳电,内外温差比PVC膜封的要大,因而实际上内部更热。
4)车用硬壳电都是4mm香蕉插口输出,会大幅度影响大C率放电性能表现,但跟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分体电更悲催,回路上共4个4mm蕉插。
老一套,只放实测图,不评论。

****** 下期预告: H-Energy 3S Mono-1船用电。 ******

网友A:
这么低C数放电没参考价值,该用电池标示容量X C数值测试,便知有没有虚标,不同牌子PK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C数放电没参考价值,该用电池标示容量X C数值测试,便知有没有虚标,不同牌子PK也可以

嗯,在理!严重期待兄台亲为之 5000mAh X 35C = 175A 实测曲线早日面世。

未尽事宜,参见1#楼之 背景交代 & 声明

网友B:
看来需要做一个放电器。
不过这么低的电压。这放电器可是不好整。
能量得尽快的散发出去。
还得保证电流一致。

楼主换4010了?比PL8感觉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需要做一个放电器。
不过这么低的电压。这放电器可是不好整。
能量得尽快的散发出去。

技术上木难度。唯一问题是能将数KW功率及时发散出去的巨型散热器成本高昂。俺在四年前框架设计了全套电路,同时构思的还有测量无刷电机效率的机器。当时考虑到投入那么大(时间、精力、以及银两),做出个玩意关注者寥寥,太冤了(这个担心后来得到验证)。于是作罢。

直到FMA开创性地做出了 Regenerative Discharge 功能,豁然开朗:“对啊! 放电能量完全可以用个池子储存起来,不一定非得热耗散掉!”。。。。于是有了两年前的LiPo放电测试第一帖。

至于4010与PL8孰优孰劣,就像俺的LiPo测试一样,鉴于网络上动辄给人扣以“托儿”的帽子的习惯性网络暴力习气,俺不做置评。只说一句:
站在前人肩膀上,晚些面世的,有些事情实属必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上木难度。唯一问题是能将数KW功率及时发散出去的巨型散热器成本高昂。俺在四年前框架设计了全套电路 ...

Regenerative Discharge
这玩意儿不知道是谁先整出来的,不过无所谓了
咱用的爽就好了。

超大放电器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嘿嘿。
但是直机那些家伙都已经上到了1万瓦。。。

网友C:
几十上百A电流的测试 如果没有比较理想的测试设备去保证设备的内阻远远小于电池内阻 测试将变得毫无意义  大电池下的线损压降会变得很大.

网友:
不顶不行!
双天没有我想的理想,容量不足,内阻也高,看来不适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上百A电流的测试 如果没有比较理想的测试设备去保证设备的内阻远远小于电池内阻 测试将变得毫无意义  大 ...

(与兄在另一贴的同样问题一并回答)

所言极是。最基本的常识还是要注意的。

还好RC LiPo长的很合作,直接实现了“四线法测电阻”。平衡线上无电流,实时直读极耳处电压,pack外面纵使有一公里的电线与其何加焉。

楼主:
**************** 2013-03-15 更新 ****************
**************** H-Energy 3S-40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 电池:H-Energy 3S-40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电池状态: 旧。使用循环次数:不详。
*) 环境温度:21°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单位:V
老一套,只放实测图,不评论。

****** 下期预告:
Mono-1船用(2)H-Energy 3S-4500-25C ******

网友:
哈哈,终于等到更新!最喜欢看大大的帖子,用数据说话而不是空谈感觉。
HE果然不负众望,容量一如既往地缩水——总结我的所有HE,没有容量能达到85%以上的;而很多其他牌子可能没HE那么“高端”的也有90%.......

网友D:
LZ 如果能用瓦时来表示实际电量就好了。因为放电过程中电压在变化。不清楚图中的“实际放出电量MAH”是否已经折算到一个确定电压下的流与时间的累积,还是单纯的电流与时间的累积(电压在变化下)  大家都知道用MAH作为容量的标称是要有一个确定的电压前提下 。真正的电能量计算单位是瓦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如果能用瓦时来表示实际电量就好了。因为放电过程中电压在变化。不清楚图中的“实际放出电量MAH”是否已 ...

还是mah好,瓦时受负载功率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mah好,瓦时受负载功率影响太大。

正解。
如果用 Wh 作单位,下面的几根线会更加难看。因为很多能量被 Ri 浪费在电池本身发热了。

引用 网友D:
LZ 如果能用瓦时来表示实际电量就好了。因为放电过程中电压在变化。不清楚图中的“实际放出电量MAH”是否已经折算到一个确定电压下的流与时间的累积,还是单纯的电流与时间的累积(电压在变化下)  大家都知道用MAH作为容量的标称是要有一个确定的电压前提下 。真正的电能量计算单位是瓦时

想法很好
但是,应用领域不同,造成了感兴趣的方向不同:

1a) Wh用在那些对功率不太关心,却非常关心存了多少能量...的场合,比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之类,用Wh更加直观。用户不必繁琐地关注电压和容量两个单位,不必关心是几S几P,而只需看一眼xxWh,就立刻知道里面装了多少电能。就像ThinkPad笔记本电池,有的是3S,有的是4S,电压差一大截,光看 mAh 没法立刻知道哪一个存的电更多,看 Wh 就一目了然。

1b) RC领域大不同! 玩家更关心的,是这块电池够不够暴力,是不是很NB很“有劲”。而是否“暴力”“有劲”,物理本质就是在大电流放电下,电压能否“HOLD住”,这些曲线就是看这件事用的。

所以,我们非但不能把电压给归一化掉,恰恰相反,还要大书特书,就紧盯着电压看,因为这是RCer们最最最最关心的部分。

2) “大家都知道用MAH作为容量的标称是要有一个确定的电压前提下”
这件事实际上做不到,目前没有任何化学电池可以做得到。这也不是任何一间电池厂家的做法,因为他们也做不到。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概念:mAh,这个单位里面有两件东西:
   [1] mA,毫安,电流单位。
   [2] h,小时,时间单位。
这里面完全不关电压的事,它没有任何理由掺合进来。
我明白你是指数学上折算,即电流对电压做积分。那样得到的不是别的,正是Wh,而没可能是mAh。

讨论是一件美妙的事。

网友F:
第一个电池5700mah放出5101剩余599、最大10C放电
第二个电池4000mah放出3323剩余677、最大15C放电

这个怎么比啊、容量最小的放电量却是最大的、剩余的电量也差不多是最少的
谁弄一个相同容量、相同放电C数、相同负载、相同电压的
不同牌子的来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电池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如果用 Wh 作单位,下面的几根线会更加难看。因为很多能量被 Ri 浪费在电池本身发热了。 ...

我明白你的意思。本贴的主要讨论或者说“揭发”的是电池放电性能。你贴出来的图所用坐标单位可以很有利的证明电池的放电性能。我提出的问题单单只是针对电池的“实际容量”也就是电池作为电能的储存元件其本身实实在在所存储的能量,这个角度来看电池在容量上是否虚标还是用wh来表示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电池5700mah放出5101剩余599、最大10C放电
第二个电池4000mah放出3323剩余677、最大15C放电
这个怎 ...

还有啥剩余的,都到3.0v了,虚标没听过么?单纯啊......

网友E:
期待更新...
BTW:LZ有没有比较过充电器测出的内阻和实际内阻的差别?
我2.x mQ内阻的电池,100A放电压降超过1V,算起来每电芯 0.5V以上,折5m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更新...
BTW:LZ有没有比较过充电器测出的内阻和实际内阻的差别?
我2.x mQ内阻的电池,100A放电压降 ...

斗胆推测,可能跟导线和插头的电阻有关,导线电阻为主。

例如常用的 AWG12#线,电阻就有5.2mΩ/m。这仅指足斤足两的纯铜线,咱们用的镀锡硅胶线电阻更高。而那些截面积不够的虚标线,甚至铝线铁线更甭提。

电池线 + 电调线,红+黑,怎么也有半米了,近3mΩ就来了。

加上Deans Style T插 或者 各种香蕉插,内阻都是mΩ级。

另外,ESC内置logger或那些廉价的独立功率计,多数都用电阻分压法测电流,取样电阻也贡献了mΩ。即使EagleTree之类全铜路径的logger,所用的 Hall Sensor 内阻也有100μΩ。

更新稍后奉上。

楼主:
**************** 2013-03-25 更新 ****************
**************** H-Energy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 电池:H-Energy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电池状态: 旧。使用循环次数:不详。
*) 环境温度:21°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取各电芯平均值,单位:V

老一套,只放实测图,不评论。

****** 下期预告:
Mono-1船用(3):Redzone 3S-4500-25C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斗胆推测,可能跟导线和插头的电阻有关,导线电阻为主。

例如常用的 AWG12#线,电阻就有5.2mΩ/m。这仅 ...

感谢热情回复。
我就是用eagle tree测得。
愚以为:导线电阻不小,但eagle treez实际上直接接在电池上,测得电压是电机加上电调和导线的电压;
也就是说,压降除了电池内阻,也就只有电池导线(2X公分10awg)和一个t插,估计也就1.xmQ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还请指教。

楼主(2013-04-10):
**************** 2013-04-10 更新 ****************
**************** Redzone(富力)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 电池:Redzone(富力) 3S-4500mAh-25C Mono1船用电
*) 电池状态: 较新。使用循环次数:约十余次。
*) 环境温度:20°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取各电芯平均值,单位:V

老一套,只放实测图,不评论。

****** 下期预告: DualSky 的小电池 ******

网友:
多謝 師兄 有用

网友E:
哈哈,终于又更新了!
LZ的帖子是我来5iMX的主要目的——由于玩车,平时一般混rcfans。
有个小小的疑问,从您的测试来看富力的3s比之前测试的he 3s 4000大电流放电平台要明显高,怎么同样温度下单片内阻还大了呢——
7.2>5.4MQ?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终于又更新了!
LZ的帖子是我来5iMX的主要目的——由于玩车,平时一般混rcfans。
有个小小的疑问, ...

难道是HE的T插太垃圾,压降都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终于又更新了!
LZ的帖子是我来5iMX的主要目的——由于玩车,平时一般混rcfans。
有个小小的疑问, ...

我也注意到了这问题,而且,没想出合理的解释。
读图,Redzone的内阻应该在3.xmΩ左右,测试值却大了一倍。不排除测试中忙乱,测试值张冠李戴的可能性。现在这块电池已经归还,没法重新测试了。

楼主:
**************** 2013-04-19 更新 ****************
**************** DualSky(双天) 3S-400mAh-30C ****************

*) 电池: DualSky(双天) 3S-400mAh-30C
*) 电池状态: 全新。
*) 环境温度:29°C

注:
1)横轴是放出电量,单位::mAh
2)纵轴是电芯端电压,取各电芯平均值,单位:V

老一套,只放实测图,不评论。

****** 下期预告: Hyperion 的1S小电池 ******

网友G:
師兄可否測試車电如 ZOMIBE, IP 电等等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師兄可否測試車电如 ZOMIBE, IP 电等等謝謝你

本帖已是LiPo测试之二。之前期满关闭的第一帖 老帖 当中收录了七八块车电测试,一楼有链接。请赐览。

另,本帖3楼也有一款分体 Saddle Pack 车电。

网友E:
前几日过香港顺便收了两条team powers的电池,标签很吓人7200mah 75C,对这么大的容量和C数本来不以为然,
没想到放到3.3后居然充了6750mah(pl6数据,要用B6该显示7500+了),比HE的6500mah居然多了1100mah以上,有点意思,也想尝试全面的测试了......
请教H大,测试曲线的获取是不是一定要有数据线?我的pl6是简版,不知能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日过香港顺便收了两条team powers的电池,标签很吓人7200mah 75C,对这么大的容量和C数本来不以为然,
...

6750/7200 = 93.75%,很正常。我测过一些电池,实际容量达到标称值105.6%,厚道楷模。

至于75C,太耀眼! 看看就得了,然后是÷2还是÷3自己看着办吧,认真你就输了。
参考我的老帖LiPo放电曲线测试(一),末尾那六七块车电,C数标注一个比一个胆大,再看实际表现。。。。。这就是文化的力量,那些厂商也是身不由己。

PL6跟PL8一样并无内置记忆卡,应需要 FUIM3 连接USB才能在PC端记录充电数据。

网友:
谢谢楼主,测试这么多一定很辛苦!

网友:
先感谢一下LZ,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众多详细的测试结果。

想问下喜马拉雅,测试的电池都放到3V,是否会对电池造成伤害?

网友:
相比楼主 我的测试就粗糙多了,直接用N米导线短路电池一般都是100a以上电流,记录电流电压,实在太热了就放水里降温。

网友:
貌似标的越高约虚,标的越低反而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