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 问题

楼主(2013-03-05):
在网上买了 锂电池 输出端线的 正负极

楼主:
怎么区分 正负极

网友:
万用表量电池输出线就知道啦

网友A:
没表的话,找个二极管接灯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表的话,找个二极管接灯炮就可以了,

二极管要接个4K欧姆以上的电阻,否则直接挂掉

网友B:
忘了说,二极管有一大块平面的那段接电源负极,二极管就会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二极管有一大块平面的那段接电源负极,二极管就会发光

那也不一定的,高亮的蓝光就是缺口为正极,应该看引脚

网友:
呵呵,都想复杂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上面带一个色环的二极管.一头接电池,一头接个老式手电的小灯炮,小灯炮的另外一极接电池.如果灯亮了,接二极管的电池端为正,灯炮端为负

网友:
没有万用表的玩电池?
几十块钱而已,赶紧买个。

网友:
找个有刷直流小电机试。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LED串电阻

网友:
行业标准默认,充电插头:内正外负

网友:
不用测,内正外负,除非自己改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