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号坦克的底盘问题

楼主(2013-03-05):
hl的三号底盘扭杆限位那里是象月亮样子的,但是个凹槽,而田宫的35比例静模那里的却不是这样的,大家帮忙看下那种比较准确,

楼主:
论坛里有金属底盘的兄弟能否帮忙看下,对照的说明下,我想弄个金属底盘

网友:
恒龙的是错误的......

网友A:
这是真家伙

轮子有字母金属底盘,限位器是假的,样子,第一对和最后对负重轮(有避震的)用了个小卡子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家伙

明白,那底盘的底面能否看下,是否和35比例的静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那底盘的底面能否看下,是否和35比例的静模一样的?

不可能有1比35的细节好,装扭杆的底盘,包括田宫,都没法看。准备用abs 胶版做一个,按1比35的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1比35的细节好,装扭杆的底盘,包括田宫,都没法看。准备用abs 胶版做一个,按1比35的上螺丝 ...

那这个底盘是焊接连接还是整体折弯成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底盘是焊接连接还是整体折弯成型的?

塑料加铝弯折的........淘宝有卖的........半金属底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加铝弯折的........淘宝有卖的........半金属底盘

正解。

整个底盘是全金属,黄色塑料是沾金属外面的

网友:
这还用说当然是静态的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