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啊,帮帮我吧

楼主(2013-03-05):
各位大大。这个怎么对频的,我怎么看都看不懂,有用过这玩意的吗,谢谢,帮帮我

楼主:
.按照说明书操作:先把控设为PPM模式,开机后发射模块上LED为红色,同时摇动遥控器上的四个摇杆两次(画圆方式),如操作无误,此时可以看到红色LED快速闪烁,表示KDS 8X 2.4G发射模块进入对频模式.
      就是这一步:同时摇动遥控器上的四个摇杆两次(画圆方式),如操作无误,此时可以看到红色LED快速闪烁.我怎么摇也不行,红灯常亮就是不闪烁.
     我对这句话很不解,总共才两个摇杆,哪来四个摇杆??谁知道该怎么对频呢?帮帮我吧!!!!!!

网友:
应该是两个摇杆四个通道才对~~~

网友:
高频头都没工作,怎么对频

网友:
10C可以用KDS高频头啊?

网友:
这个对频很肥猪流~就是摇两个摇杆....看别人对过一次表示很蛋疼~

网友:
支持KDS高频头?表示不理解.

楼主:
我怎么摇,都不管用,

网友:
这个得左三圈右三圈

开玩笑的,建议搞个tm10  配fr6

网友:
搞个瑞思凯的高频头加接收啊,对频按个键就行了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
这个对频好蛋痛~~~~

网友:
开玩笑的,建议搞个tm10  配f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