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了个图,这结构行不?雕刻机。准备买材料了全部7075航空铝材 (

楼主(2013-03-05):
请砸砖块的用力点狠一点  发表发表意见我好修改

   去年做了个铝型材的雕刻机。精度搞的头疼~~连架子都搞不正是个扭曲的,螺丝松开一点点校正校平.....螺丝一上紧又不行了。

  决定重新做一个,我不喜欢龙门的,喜欢那种立柱型的。重量不要太重最好能控制在60斤,没有打算能雕铁只要能偶尔能搞下铝合金就行了。觉得干铁干铝还是交给铣床吧,所以材料全部用7075铝材
    Y轴Z轴用淘宝买的无杆燕尾拖板(这东西价格便宜所以是我第一选择,不知道行不行。),X轴淘宝买的现成的洋垃圾 也是铸铝的

     行程是220*150*150    立柱高 度400宽125厚65   底座240*340*40
  淘宝买所有的材料6061 只要700多人民币  买7075 却要1500人民币  6061是不是够了

     丝杠就画了个圆棒 外径是对的  不知道出工程图后数据会不会有错

  图也画的差不多了 再做点修改就定型定位. 还有x轴的滑台没有到不知道数据 所以没有画上去

网友A:
收手吧。。。。

1500的铝材。。真不如用钢。。

收手吧。。。

淘宝上那种燕尾托板。。还侧挂丝杆。。。会让你有用滕州机的感觉。。。

收手吧。。。

既然这么喜欢立柱机。。。还不如直接收个立柱钻铣改。。。

网友B:
HRW35侧装丝杆?仿老外的啊  我喜欢  兄弟给个图纸可以吗?

网友:
看错了 燕尾的。。。TB那种玩意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RW35侧装丝杆?仿老外的啊  我喜欢  兄弟给个图纸可以吗?

35的导轨?那个很贵吧  我去问问  要不就用15的上银吧 结构不变只是把导轨换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手吧。。。。

1500的铝材。。真不如用钢。。

钢的太重啊  我要能一个人能报着移动的
   太重了0怕楼板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的太重啊  我要能一个人能报着移动的
   太重了0怕楼板塌~~~~~

说真的,,,机器这东西,要顶用,轻不了的。。

60斤的重量限制太难了,,我雕刻机的T槽板都六十多斤。。。

实在想要轻的,,直接买个7016。。。或者西马特,迷你磨之类的迷你铣床。。

哪怕随便一个国产小牌子的成品机,也比模友门东拼西凑做的强,,别个有生产线,别个有经验积累。。。

哪怕是滕州机,,所谓质量差,那是因为成本所限,,

网友A:
硬是要小的,,西马特这样的机器不就行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整兵的床,啥都解决了,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是要小的,,西马特这样的机器不就行了。。

谢谢兄弟啊~~~~不过我铣床已经买了小潘的7025
  搞个雕刻机也就是雕刻下木头而已   再说自己动手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图片很漂亮,不是龙门架的

网友:
别老走弯路,搞你这个出来也不怎么样,还不如3000来块了套滑台,加点钱买好步进  电主轴,就是台能干活的雕刻机了,精度还有保证,就你图上这个,实话讲,做出来最后也是没什么用,当然如果你要体验DIY的乐趣就当我没说,要不还是别浪费RMB了,你这结构没有一点DIY的价值,7075铝 85一公斤,还是一样会变形,到最后不满意,你想出手连个零件钱也卖不上,买品牌滑台你退烧时候至少还不会亏多少

网友:
如果你只是要搞木头,那1000来块的PVC机器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这机器中看,但可能不中用哦。时间长了精度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啊,没有美感,重新设计下吧

网友:
折腾,花的是时间和精力,
适合没结婚的孩子们玩儿。。
不然,老婆要生气的。

网友:
搞木头用PVC就够了
PVC缺点是精度低
但是木头需要高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