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个台钳,请问台虎钳和平口台钳有什么区别?铸 ...
最近想入手个台钳,请问台虎钳和平口台钳有什么区别?铸铁和铸钢怎么辨别?

楼主(2013-03-05):
最近想买个台钳,用做挤压铜丝(4mm粗)使其变形,和在钳口敲砸铜丝,
不知道台虎钳和平口钳哪个更适合,这两种钳有什么优点?分别用途是什么?
查老帖说铸铁的不皮实容易砸断,铸钢的好,请问怎么区分?

网友A:
台虎钳合适,敲打的不追求精度和稳定,平口钳是机加工切削用的,精度高,稳当。铸铁的不错了,钳口都是钢的,铸铁的还吸震,还便宜。虎钳越大越稳

网友B:
我觉得台虎钳是最好的选择的 6寸就足够了

网友C:
各有利弊,都得有,使用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当然是台钳了,平口钳啷个砸嘛。
“挤压铜丝使其变形”,还是置备个油压的吧,怕你体力吃不消哦。

网友F:
楼主台虎钳和精密平口钳都没分清楚,这用途肯定买台虎钳了
有铸铁和铸钢的,不差钱就买铸钢结实很多的

网友G:
你是打算做粮食吧,挤压得铅吧,最好还是平口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