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电调设定问题

楼主(2013-03-05):
刚进了四个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只进行油门行程设定,可不知道要不要进行功能编程,如果需要,那要进去怎么调,希望大家指点
该电调功能说明如下
产品功能简要说明:(黑体字为出厂默认值)
1. 刹车设定:无刹车/有刹车。
2. 电池类型:Lipo(锂电池)/ NiMH(镍氢)。
3. 电池低压保护模式:逐渐降低功率/立即关闭输出。
4. 低压保护阈值:低//高。
5.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马达转速从静止到最高速度的时间分别为300ms/1.5s/3s。
普通启动适用于固定翼,柔和启动/超柔和启动适用于直升机。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的初始转速都比较低,即便瞬时将油门摇杆推
到最大位置,马达从静止到全速也分别需要1.5 秒和3 秒。
6. 进角:/中/高,分别为3.75 度/15 度/26.25 度。
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较多的马达。但是因为马达结构差异很大,请试用各个进角以获得满意的驱动效果。为提高转速,可
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改变进角后,建议先在地面进行测试,然后再飞行。

网友:
一、进入编程模式: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马达鸣叫“. 123”提示音,表
示上电正常
3. 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
4. 再等待5秒,马达鸣叫“56712”特殊提示音,
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

设置方法去下个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我想问的是玩四轴时
3.电池低压保护模式是选择逐渐降低功率,还是立即关闭输出?
4. 低压保护阈值是选择低还是中还是高?
5. 启动模式选择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
6. 进角选择低/中/高哪项?

网友A:
我的设置是,
电池保护模式逐渐降低。
低压保护阈值是默认
启动模式选择普通
进角我的选择高,可参考(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较多的马达。但是因为马达结构差异很大,请试用各个进角以获得满意的驱动效果。为提高转速,可
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郎于2814,设置高的话,电机转速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置是,
电池保护模式逐渐降低。
低压保护阈值是默认

谢谢好人啊,那我就不用调了,直接采用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