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震动正常吗?

楼主(2013-03-05):
我把大桨,旋翼头,尾桨去掉,只留尾中联高速转的时候,有频率很高的振动,眼睛看不出来,但用手摸着尾管,手都振的有点麻,有时候能看到尾撑再振,我也知道直升机不可能没有一点振动,但我这个振幅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么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正常这个词很难定义。。。
有些山寨机,怎么平衡都依然会震得麻!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平衡尾桨,如果尽力都减不了,那它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不正常,浆都下掉,应该没什么震动。检查3轴和尾传

网友A:
才装的鸡震震就好了,如果尾垂看到从影就要检查下了!

网友:
不装大奖,我的飞越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看看几处齿轮是否咬合过紧

网友B:
不震是想对的,震动是绝对的!

网友:
不装大奖,尾桨,飞机就没有负荷,即使是很低的油门,飞机转速也是很高的,如果是全油门那就更不得了,转速高,震动自然大了。我飞机就是这样,不装大桨,尾桨,半油门就挺振的,上了两桨日常飞行,就基本没有震动

网友:
肯定不正常 。手都发麻了。这要把桨都装上 还不震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装的鸡震震就好了,如果尾垂看到从影就要检查下了!

我又看了一下尾垂,三分之一油门的时候,尾垂出现了一下重影,大概有一两秒钟,然后就没有了,再往后一直没有重影,这正常吗?

网友:
有一种东东叫共振。。。。还有一种东东叫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