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装驱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哪位高手能帮忙。。我的apm2.5飞控在装主板的驱动程序时遇到了以下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我试了好久,也把电脑的系统从装了一遍,还是没用。。

网友A:
我换了家里的台式机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回事.你的是32位的系统还是64的?

网友B:
请问APM拿回家都要做些什么才能飞四轴或固定翼,看论坛上讨论的很复杂的样子有点被吓到了,

网友:
开春了,也准备调试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家里的台式机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回事.你的是32位的系统还是64的?

是win7系统,32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win7系统,32位的。

换64位吧.我笔记本是64的.用着好好的.台式是32的.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因为我懒得重装那台台式机了.你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APM拿回家都要做些什么才能飞四轴或固定翼,看论坛上讨论的很复杂的样子有点被吓到了,

其实不麻烦的.仔细看下wiki的步骤.跟着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PM拿回家都要做些什么才能飞四轴或固定翼,看论坛上讨论的很复杂的样子有点被吓到了,

apm飞控任务规划界面里不是有光盘一样的图标吗,点那,然后点击你要的飞机类型图标,点下面的那个方框,下对应的固件,下完后就行。。下完后飞控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4位吧.我笔记本是64的.用着好好的.台式是32的.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因为我懒得重装那台台式机了 ...

我在网上查了好久,好像说可能是飞控的inf主程序与电脑硬件不兼容,我最担心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好久,好像说可能是飞控的inf主程序与电脑硬件不兼容,我最担心这种情况了。

我同学的电脑系统也是win7 32位,在他电脑上装就行,但在我的上面就不行。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好久,好像说可能是飞控的inf主程序与电脑硬件不兼容,我最担心这种情况了。

有这样的情况?我试了几次不行我就没有试了.反正笔记本能用.你换别的电脑试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要换电脑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了!

试了没有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没有可不可以?

还没试,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2013-07-12):
我昨天刚解决这个问题   加我扣扣帮你弄一下

网友:
643786846    加我时注明我爱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