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震动啊,噪音厉害,晚上不敢开!

楼主(2013-03-06):
自己D了一个手动的铣床,XY轴就是燕尾滑台,Z轴是叶公那买的滚针滑台,准备以后换掉XY轴改成数控的。

现在这个机器可以用,切6061铝比较轻松,但是会震动,发出低频噪音。我因为就放在自己房间里,声音穿过房门外面都听得很清楚,我怕邻居投诉,晚上不敢做零件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改数控也没意义,不能用。
我给马达用12V低转速就没什么声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切不动东西。现在用48v,估计转速在3000-4000.震得地板都共振,声音真的吓死人。其实空转的时候,手摸在马达上有震动,不是太厉害,主轴没什么震动,机身也没什么震动。切东西就发出隆隆的低频声。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立柱,不锈钢柱子+铝块估计不行,我打算换成整个铸铁的柱子,直接四个大螺丝固定在底板上,改善应该会很明显吧?
那么立柱和Z轴滑台之间我加一块12厚的6061铝板行不?(为了垫出来Z轴,使得Y轴行程不要太小)。而且我的Z轴要再加两块12厚的铝板,然后才是安装主轴。这样行不行?

另外,机器底下垫东西可以减少噪音的传播吗?我现在底下是个木板,然后玻璃,然后一块厚布,然后是桌子。震的时候真觉得脚下地板都在震!

网友A:
振动幅度不大可以用橡胶脚垫  幅度很大的话最好处理一下
如果只是要隔振 建议用钢丝减震架 很隔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幅度不大可以用橡胶脚垫  幅度很大的话最好处理一下
如果只是要隔振 建议用钢丝减震架 很隔振

手在机子上摸,震动不算大,但是感到脚底下很震,而且声音真的很大

网友:
这声音白天没觉得有啥 半夜就很恐怖了!

楼主:
震动来源,一个好像是马达,摸着明显震得比主轴厉害。主轴上端不震,下端微微震,刀头基本都震,没有一次装的相对很正的。。。
机身方面,刚性不足,可能放大了震动,而不是抑制震动

网友:
铣床下面可以采用汉堡包 的减震方式
一层泡沫塑料 一层木板再一层泡沫再一层木板    很管用的

网友:
取下主轴联轴器单独式电机看看震动怎么样?震动大的话电机安装加胶垫减震试试

网友:
切削时,是有力要传递,查查那里放大了吧

网友B:
在看了,你的机子是中看不中用的,Z轴和主轴都是样子货,鸡肋,自己都不用。这个毛病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看了,你的机子是中看不中用的,Z轴和主轴都是样子货,鸡肋,自己都不用。这个毛病少不了

能说说Z轴和主轴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我觉得Z轴行程不够用,正准备换一个长点的。

网友B:
主轴用的丝杠座吧,偷懒佳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用的丝杠座吧,偷懒佳品

不知道你说的丝杠座是指什么结构。我这个用的是交叉滚针滑轨,不了解的话可以去百度一下。丝杠用的螺距5的滚珠丝杠。

网友:
不给全景照片 没法分析 让我看看你机器的全景照片 要从地面到机器顶端的全景照片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皮带传动呢,减速一下,震动小了,扭矩也大了,铣床反正不用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皮带传动呢,减速一下,震动小了,扭矩也大了,铣床反正不用高速

请问切6061铝用多少转速?

网友:
是不是联轴器在作怪呢

网友B:
我说你主轴,用的丝杠轴承座,这种做法是偷懒

网友D:
整个主轴末端也就是铣刀那儿可能刚性不足,滑轨间隙大,导致摇摆幅度大。
另外,看铝屑就跟犁田的土一样往前翻,估计1是进刀量大了、2是刀不快导致切削阻力大。这些原因综合起来,造成更大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主轴,用的丝杠轴承座,这种做法是偷懒

哦哦,但是主轴座不都是一个铝锭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底下是个木板,然后玻璃,然后一块厚布,然后是桌子

可能是木板跟玻璃这里出问题了,机身底下应该先放一层软的东西吸收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下是个木板,然后玻璃,然后一块厚布,然后是桌子

好,今天回家试试!

网友F:
减小吃刀量是根本办法,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25V 铣床,吃刀大了也还震动的,

网友:
震动来源,一个好像是马达,摸着明显震得比主轴厉害。主轴上端不震,下端微微震,刀头基本都震,没有一次装的相对很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小吃刀量是根本办法,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25V 铣床,吃刀大了也还震动的,

我这个吃刀0.5和吃刀3mm基本一个声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吃刀0.5和吃刀3mm基本一个声音

这个, 吃刀0.1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吃刀0.1 看看

吃刀0.1的话,就是那种尖锐的声音。。而且吃0。1没意义啊

网友F:
先解决,空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解决,空跑噪音

空跑,好像只有马达的声音,可能马达自己就有震动。

网友:
铝还用铣吗?手工锯切很容易。

网友:
听声音感觉跟我工件夹持不好震动发出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
机器没有调整到位 细小处  要么是丝杆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主轴末端也就是铣刀那儿可能刚性不足,滑轨间隙大,导致摇摆幅度大。
另外,看铝屑就跟犁田的土一样往 ...

看铝屑是铣刀钝了

网友:
有可能是艰苦环境抗老化看声大了

网友G:
不给全景照片 没法分析 让我看看你机器的全景照片 要从地面到机器顶端的全景照片

快发个全景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给全景照片 没法分析 让我看看你机器的全景照片 要从地面到机器顶端的全景照片

快发个全景照片{:1_58: ...

第一张图不是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不是吗?

我说你做事也太不认真了

我要从地面到机器顶端的全景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你做事也太不认真了

我要从地面到机器顶端的全景照片

啊,那个没有照,而且家里地方小,不知道照不照得出。你要看那做甚?我可以说呀,底下就是一个实木的书桌,上面的你都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那个没有照,而且家里地方小,不知道照不照得出。你要看那做甚?我可以说呀,底下就是一个实木的书桌 ...

行了 问题就在这 我遇到过 惨痛的经历呀 我的机器cqb9111当时也是放在一个桌子上 有点受不了声音大 结果在我卖机器时 把机器从桌子移到地面的两根方木上时 一开机 机器安静的不得了 卖了以后 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桌子的内部空腔形成了放大 共振
。。。
就如同 把金刚小钢炮音箱放在一个桌子上 低音会很牛
。。。
你试着把底部换成架子 或者 先放在两根木头上 试一下 看要不要换成架子

网友:
不要面接触 要点接触 总之原则是 接触面要小 还要稳定

楼主:
谢谢!我回家试试。台子以后是准备换成那种工作台的。
机器下面用橡皮脚垫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