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及天地飞7技术难题求解

楼主(2013-03-06):
  为实现儿时的梦想,决定入魔四轴,现有技术问题向前辈请教:
     1、装备
   (1)、飞控APM2.52;
    (2)、遥控器:天地飞7;
    (3)、云台:3轴360度云台;
    2、思路
  (1)、用APM2.52飞控对云台进行自稳控制;
  (2)、用CH6通道控制云台的仰俯和水平旋转(通过天地飞7的V1<可微调>和K3<有两档>实现);
  (3)、用CH5选择APM中6种飞行模式(Stabilize、Alt Hold、Loiter、RTL、Auto、Acro、land),通过天地飞的K1(有两档)和K2实现(有三档);
     3、面临技术难题
   (1)、3轴云台问题:
     A、根据APM2.52的接线说明,9、10、11是接云台的控制线,但在Mission Planner软件中关于水平旋转的控制通道没有CH9。
     B、APM2.52飞控在接线说明中CH10-CH11可以接50Hz的舵机,而CH9以下要接490Hz的舵机,我十分晕;
     C、如何在天地飞7中设置V1<可微调>和K3<有两档>的混控成CH6通道实现在飞行调整云台的仰俯和水平旋转.
     (2)、APM飞行模式的选择问题:
     在网上查资料,通过天地飞7的K1(有两档)和K2(有三档)可以实现3档选择,如何设置实现6档选择?(2X3=6)

楼主:
占位沙发,预留位置。

网友:
同求·还有天7怎么设失控保护

网友A:
要是我,会选择修改代码来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
同配置,同困惑,坐等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会选择修改代码来实现你说的功能,,

请您赐教,我正想学习。

网友A:
先给你个笼统的思路:

首先要在控上设置混控,将两段开关K3实现跟V1联动,K3关闭时,,V1调整范围为0%~100% ,K3打开后V1调整范围为0~-100%

然后再代码里加入一个特殊的模式,让V1控制的频道为0~100%和0~-100%时分别控制两个舵机操作,,,

这样最终实现K3处于关闭状态时,转动V1是调整水平(或仰角),,K3打开后,V1就是控制仰角(或水平)

不过,,你这个想法本来就有局限性,,就是把通道映射成操作命令就是把整个频道分为几段,,处于某一段范围内时做什么操作比如仰角增加,水平向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个笼统的思路:

首先要在控上设置混控,将两段开关K3实现跟V1联动,K3关闭时,,V1调整范围为0%~100% , ...

谢谢您!我试一下。

网友:
至少分为6~7段  7段最好

每个舵机需要三个段来识别增,减,停  然后中间设立个过渡区,

网友:
换控,唯一的办法,至少天地飞8或更高

网友B:
你想一个通道分别单独控制两个舵机是不可能滴。

网友:
我 也在想 CH9的问题,是功能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