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模拟器直升机如何实现倒飞控制

楼主(2013-03-06):
如何设置用5通道切换成3D模式呢?全是外文看不懂啊?请教高人指点,最好能截图,谢谢

网友A:
我来打个酱油

网友B:
油门曲线改成两边波峰,中间波谷的那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3-02):
刚下载安装,正研究怎么用呢。

网友D:
我用最簡易方式 搖控器飛機模式 第六通道改第三通道 油門螺距正逆轉打勾
其他3D通道 油門保持通道設置 就這樣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