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Z84三角翼的大哥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楼主(2013-03-06):
小弟手里只有2200mah的电池,不知道用z84飞是否会超重,顺便求电机和浆的配置 谢谢了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如果不是新手的话都不会。如果刚玩,还是用小点的电池配小电机飞好一些。

网友:
2200没有问题,我是朗宇2208,5X3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如果不是新手的话都不会。如果刚玩,还是用小点的电池配小电机飞好一些。

大哥,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对机体不用再做任何其他的调节了吧

网友:
应该能飞。

网友:
2200的电池是有点超重,不过能飞,配2208 KV2600的电机,5*5桨超级好飞。就是速度快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对机体不用再做任何其他的调节了吧

电机是XXD的,没有对机体做任何其他调节和修正,全部按说明书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