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介绍一下ER16、ER32、ER40铣夹头的区别!

楼主(2013-03-06):
从外观、应用场合,DIY中的使用来说。

网友:
最大装夹刀具直径不一样!
ER16最大10
ER20最大12
ER25最大16
ER32最大20
ER40应该最大25(暂时没用过)

网友:
ER50用过,装32的直柄莫式转接柄

楼主:
除外型几何尺寸的差异,应用中体现的不同,是大家更关注的。也是大家选取的依据。

网友A:
个人觉得量力而行吧。。

夹头肯定是越大适应性越强,,,但是价格也就越贵。。。

还有就是,,粗刀很贵,,像我这种穷屌丝,,买一把20的刀都掂量半天,,目前多用6  8  10  12 的.。

更关键的是,,业余做的玩具机器,,上个20以上的到,,我估计要把你的机架搞散架。。。

我那个吨把重的炮塔铣,也才是R8的主轴,也就是最大20刀。。。。。。可以做参考——什么马拉什么车,,业余的小机器,ER11  ER20 就行了。。。再大也无法发挥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外型几何尺寸的差异,应用中体现的不同,是大家更关注的。也是大家选取的依据。

叔給你個最佳選取方案:主軸MS2就買ER25、主軸MS3就買ER40。
當然,MS2用ER20、MS3用ER32,也行,不過這才差多少錢?何不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外型几何尺寸的差异,应用中体现的不同,是大家更关注的。也是大家选取的依据。

同是ER,有什麼應用中不同?只有所夾裝的直徑大小不同。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楼主:
是啊,9楼的是正解!

楼主:
ER16、ER32、ER40铣夹头夹桶的高(H),不同,夹持力量也有差别。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量力而行吧。。

夹头肯定是越大适应性越强,,,但是价格也就越贵。。。

我的仪表铣都40的可转为立铣刀跟切豆腐似的

网友:
我这里25LV是ER25的,雕刻机是ER20的

再大的,买不起,刀也用不起

网友:
依机器的可能买最大的,配相应的锁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