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行僧”或者“皇家狮鹫”测试一下naza-M晴天掉高度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测试环境:晴天,无云,GPS>6颗星,微风,无干扰的室外环境,连接电脑无错误,开机正常,定点悬停,航线,都正常,电池动力充足。
现象描述:偶尔有几次悬停时候4只电机转速突然下降,突然掉高度,掉了3~4米又猛烈上升。飞航线转弯或者刹车时也有这种现象。
搜索了论坛发现其他飞友也有这种现象,晴天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些飞友用锡纸包裹飞控后现象消失。
自我分析:飞控掉高度有2个物理量明显变化,1.相对地面高度。2.Z轴方向的加速度。如果是气压变化引起的,那么可以通过对比Z轴方向的加速度得以修正。还有一种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包锡纸的方法就正好可以消除这种干扰。

我是今天下午打电话给你们反应问题的模友。希望版主能测试一下这个问题,并反映给研发部门,争取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调整垂直方向上的感度50~150,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垂直方向上的感度50~150,效果不明显。

我也觉得

网友A:
我也出现过现在已经解决!只是悬停是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现在已经解决!只是悬停是掉高度!

请问楼上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油门曲线,我之前动过,恢复了就好了!

网友:
我表示 不动油门情况下 一起风 naza就开始下降。。。。

网友:
NAZA的技术含量还是不过硬,话说回来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哎。。。楼主也是这几天太阳好,发现问题了吧?我刚前天遇到,非常明显,太阳照到的左侧,迅速降1米,很危险,现在锡纸包好,今天已测试,木有问题了,希望dji团队引起注意

网友B:
我的wkm和naza都出现过这情况,后来突然好了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
我只出现过一次,悬停时突然掉高度,机器大幅度摇摆下降,可怕的是当时正戴着视频眼镜,可喜的是在目视范围内,摘掉眼镜立马加油稳住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突然掉高度、又突然窜高的问题了,更可怕的是多折腾一会突然就不听操纵,差一点就飞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36938&extra=

网友:
论坛抽风了,居然一连发出三条;删

网友:
从冬天开始玩,至今还一直在下雪,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遇到过强风中高度不稳,应该是气压引起的。

楼主:
今天在晚上搜索了一下阳光对传感器的印象,有一个比较靠谱:
太阳光压对GPS卫星的影响
太阳光压对卫星产生摄动会影响卫星的运行轨道,它是GPS精密定轨的最主要误差源。太阳光压对卫星产生的摄动加速度因太阳与地球间距离的变化而引起太阳辐射压力的变化,影响GPS数据的传送。同时,太阳光压与太阳光强度、卫星受到的照射面程、照射面积与太阳的几何关系及照射面的反射和吸收特性有关;另外,卫星表面材料的老化、卫星姿态控制的误差等等也会造成太阳光压发生变化。

发下牢骚:这么大的文字标题在这里,电话也打了,客服MM说的么很好听的,假行僧和皇家狮鹫就视而不见么,真的解决不了么也吱一声啊!!!!

网友:
应楼主要求 上图~~

楼主:
谢谢,我也按照楼上兄弟包了一下,问题消失,看来求厂家还不如求网友啊

网友:
dji你们还不引起重视吗?如果要我们自己包,你也吭一声,还是就是naza gps突然往一个方向冲去的问题,看看论坛里多少模友发生了,能不能重视一点,给个反应,尼玛xa都已经superX来了还免费的,不担心下市场么???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请教了研发同事之后,初步了解了原因。

气压传感器的内部是采用硅半导体元件,测量精度对光线敏感,晴天光线比较强,而naza外壳有一定的透光性,不能完全屏蔽光线,当出现光线射入naza内部时,就可能影响高度测量值,出现掉高现象;

解决办法:
新生产的naza已经在内部做了对应处理,应该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而早期的naza,有该现象的用户,可以试着在naza外壳上做遮光处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迟到的答 案总比没有的好,谢谢了。
看来之前买的用户都要包个遮光罩了,NAZA是见不得光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请教了研发同事之后,初步了解了原因。

气压传感器的内部是采用硅半导体元件,测量精度 ...

虽然回答晚了点,但是能有回应就是好的,模友知道了这个情况,不会因为要动手包层纸发牢骚的,这才是负责任公司的样子....

网友:
wkm也要包锡纸吗?起遮光和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请教了研发同事之后,初步了解了原因。

气压传感器的内部是采用硅半导体元件,测量精度 ...

naza通电时,能看到内部有红灯在亮,请问这是不是早期的naza?

网友:
我是先贴两层黑色的电工绝缘胶布,再用黑色的绒布搞顶帽子,全部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问题,请教了研发同事之后,初步了解了原因。

气压传感器的内部是采用硅半导体元件,测量精度 ...

早期是多早? 有时间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按照楼上兄弟包了一下,问题消失,看来求厂家还不如求网友啊

应该是大桨的气流引起的,包一下让气流流动得慢一点,气压变化不大,就当做是缓冲。不知道这样分析行不行哈哈。

网友:
可以肯定是光的作用!我的naza悬停正常的情况下,慢慢转向,当阳光直射电机输出的地方,马上掉高度。太阳照射到长边的那面没影响。这个结果重复了10余次,随后找来黑胶布粘上,再试,一切正常,不掉高度了。撕掉胶布,掉高度的情况又出现了。现在我的两个naza都粘上黑色胶布,为了更加安全,在外围再用黑色的绒布进行遮光。把naza关进黑房去。

不是早期的有问题,我第3个naza是最新固件的,应该算是后来的产品吧!同样掉高度,掉高度的敏感度比旧固件的还要高。

网友:
垃圾产品

网友(2013-04-12):
哎~盘子大了,很多东西,无法说的太清楚,大家心里明白就好了,也不是什么大价钱的东西,大家都理解下.痛并快乐吧

网友:
太垃圾了,换了YS的以后感觉舒服多了

网友:
停止购买哪吒飞控,投诉,抵制,宣传危险,搞垮他们,       我想想还有什么需要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