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能用梯形丝锥(T型丝锥?)加工吗?

楼主(2013-03-06):
兄弟我有0618在用,因为该床的结构设计,所以螺母的寿命毕竟不会太长,又苦于自己车梯形螺纹水平不高,而且毕竟孔径太小,所以萌生了用特定丝锥加工螺纹的想法,在某宝找到16*3的T型丝锥,问老板是否就是梯形丝锥,答曰“是”,但此做法是否可行,还望各位(尤其是有机修经验)的兄弟给个建议,毕竟,这种16*3的梯形丝锥70多一根呢。

另外请教孔径20以内的小孔如何准确的测量,精确到0.01毫米,游标卡尺即便质量再好人工也会产生较大误差。

网友A:
我也想过,这种丝锥不便宜。加工的没处理不耐磨吧。孔径测量书上看是用钢卡尺比比,再在外径千分尺上比比。0.01你要做导 弹吗

网友B:
丝锥貌似粗加工的东西。。。

就是平时数控车加工螺纹,,到0.01也不容易,,

1丝貌似是坛子里的头口语。。。。个人觉得一般的机器是无法保证的(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这种丝锥不便宜。加工的没处理不耐磨吧。孔径测量书上看是用钢卡尺比比,再在外径千分尺上比比。 ...

我找到一家70一只,不耐磨就多做几个嘛,不行了就换嘛,大不了找些青铜料,孔径主要是每次做无动力主轴车轴承座啊,当然要精确了,我有好几次就是大了0.02,郁闷死了。

网友:
有种量具有内径量表,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A:
不耐磨就不精确吧,0.01用的量具要好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貌似粗加工的东西。。。

就是平时数控车加工螺纹,,到0.01也不容易,,

兄弟,我要求0.01毫米和那个螺纹没关系啊   ,我说的是另一个孔径测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磨就不精确吧,0.01用的量具要好多钱。

兄弟这上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螺纹加工的问题     另一个是孔的测量问题

网友:
70元买原材料,,自己磨t型车刀,,,,,可以练出技术

网友:
小直径的梯形内螺纹用车床很难加工,用丝锥是最佳选择。丝锥可以用白钢刀自己做。

网友C:
我觉得时间有限的情况 直接在某宝有机床配件加工的,这两天我维修机床 ,T12的丝和套都在某宝做呢 ,专业的螺纹车床,加工精度7级,而且价格便宜,一件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时间有限的情况 直接在某宝有机床配件加工的,这两天我维修机床 ,T12的丝和套都在某宝做呢 ,专业的 ...

兄弟,PM地址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时间有限的情况 直接在某宝有机床配件加工的,这两天我维修机床 ,T12的丝和套都在某宝做呢 ,专业的 ...

我也要地址,pm我

网友:
上面两位我已回复,以后就麻烦两位击鼓传花了

网友D:
有一种三点内径千分尺可20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三点内径千分尺可20的孔

关键还是20以下的,你像10个、11个等等,真的不知道怎么测量准确

网友:
传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时间有限的情况 直接在某宝有机床配件加工的,这两天我维修机床 ,T12的丝和套都在某宝做呢 ,专业的 ...

我也要地址。。。。铣床螺母挂了。。。

网友:
黑马这个价格下,要想有精度,可能性不大

加上你还要丝杆相配合,还是上二手的G珠丝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还是20以下的,你像10个、11个等等,真的不知道怎么测量准确

有测量内孔的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