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时,尾推丝般顺滑,有油门的情况下,拨动L臂,却比较费力,

楼主(2013-03-06):
主旋翼拿掉大桨,尾拉杆和尾舵机分离,油门20~30%的时候,用手拉,稍微有点阻力,之后油门越大,越难拉。以为是尾桨的阻力,拆掉尾桨后,依旧有这个情况。静止时,丝般顺滑,虚位也非常小。

网友:
尾旋翼转速那么高,离心力很大的!我昨天调机刚好也同楼主那样试了一下,油门推到40以上根本就推不动(当然也不敢使劲),当时我深刻地明白了一点:锁尾舵机的选择千万不要太随便!

网友:
我的正好相反,静止涩,转动起来就顺滑了~

还有,换双推吧,在沙尘比较大的地方双推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尾桨夹内轴承已经坏了,没有离心力时还好,有离心力一受力就卡死。

网友:
楼上说到点了~

网友A:
你这个尾波箱是飞魔士的吧??
做工怎么这么差

网友:
所以现在带止推轴承的尾桨夹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尾波箱是飞魔士的吧??
做工怎么这么差

炸鸡,尾管挂了,但尾波和尾管卡的太紧了,没办法,用东西撬才取出来,就把尾波弄花了

网友B:
九成是挂軸承了。

网友:
装反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要买好的锁尾的原因了

网友:
是离心力的问题,是正常的,这也是要选好的尾舵机的原因。

网友:
蟹爪连杆是轴承的吧?太重了,转起来离心力大给舵机增加负担。还是换回塑料的吧

网友C:
尾桨夹到0螺距的时候,那两个轴承连杆被离心力甩到最外圈。舵机给尾桨边距还得克服轴承连杆产生的离心力。。。

网友:
楼上分析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夹到0螺距的时候,那两个轴承连杆被离心力甩到最外圈。舵机给尾桨边距还得克服轴承连杆产生的离心力。。 ...

刚试了一下,用塑料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成是挂軸承了。

轴承都是全新的,后仔细分析 应该是由于轴承8字臂的缘故,比较重。换成塑料的,没那么严重了,但送开手,由于离心力,依旧会回中。可是塑料的比轴承8字臂虚位要大些

网友:
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D:
换推力尾桨夹会好很多,原设计就一颗MR63ZZ轴承承受轴向的拉力是有问题的。

网友E:
是不是那个带轴承的金属摆臂太重 离心力太大 换个塑料的试试

网友F:
尾轴不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用塑料的,好多了
以前我用的还是双轴承的连杆呢,后来老冰提醒我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