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保养篇--你的舵机真的有打开自己进行维护保养吗?

楼主(2013-03-06):
舵机保养篇--你的舵机真的有打开自己进行维护保养吗?
舵机是做为我们遥控直升机中最重要的电子设备之一,它的性能决定了你的飞行状态和手感,如果
舵机有够快有够力量大在飞行中会有明显的感受!如果速度慢力量小并且虚位大会使你的飞行状态
大打折扣,平时普通模友可能想象中认为他的飞行不是很暴力就会忽略(再就是怕拆了舵机再装回
去然后调试的麻烦)。
如果你的舵机有到一定程度,那就请将它拆开保养维护,这个也要看你对设备的要求有多高!一周
飞一两次的玩家不炸机的一年保养一次就够了,如果你是3D狂人,并且炸鸡率偏高的就可以经常对
设备进行维护保养,这样有利于舵机状态的提升。
今天我就把我的舵机全部拆下来统统做一个换血保养,首先说一下这套舵机飞行起落数大概接近
900躺起落,包括炸鸡5-6次!
这里注明一下:
有人说会不会是逗大家玩呢?其实900趟并不算很多,一个月飞到200躺(看情况可能更多)这样下
来几个月就到了,所以设备肯定是要进行维护才好!在维护前有发现舵机有一点点虚位但是非常小
,这是由于齿轮磨损或炸鸡过程中冲击造成的,因为舵机是CNC全金属外壳,就不必换上盖了,如
果你的舵机是塑料外壳,那么最好连带上盖一起换掉,固定齿轮杆会将上盖里面的“曹”磨大。话
说到900起落还有这样的状态我已经飞场满意了,一直都是爆操中。。。
进入今日主题:
需要维护的三颗舵机中有两只存在一些虚位,有一只副翼舵机状态良好,但是为了统一舵机性能索
性我都将它换掉,找来三套齿轮准白开工了。
这是需要维护的三颗斜盘舵机(我选择的是TW制造SERVOKING DS695HV 0.05S 21KG)

拆开后,发现全套金属齿轮还不错,磨损肯定是有的。

舵机上盖将原来的油脂需要清理掉

拆下齿轮组

舵机本体上原来的油脂也要清理掉,有可能会有一些金属残值夹杂在里面

新的齿轮组

装上舵机前必须使用舵机齿轮专用油(SERVOKING 舵机专用油脂)

装上舵机并涂上油脂

将每一个齿轮的每一刻都涂上,以保证运动中都有润滑到,顺带在齿轮上多涂上一点油脂日后在飞
行中也有润滑保障。

完成第一个舵机维护,用金属摇臂测试飞场顺滑0虚位。
拆开第二只

一样的功夫,一会就搞定
一个接一个这样就完成了三只斜盘舵机维护

剩下的齿轮不要先扔掉,万一你在摔机的时候齿轮有卡死的现象还可以用来做备用(再没有新齿轮
的时候应急也是可以的)

舵机维护完以后跟新的差不多,精度和顺畅度都很好!
以上便是本期舵机维护的一些常识分享给大家,只要维护好你的舵机在飞行中会保持一致的手感哦

日常维护涉及的材料:舵机齿轮,梅花螺丝刀一只,螺丝胶,高质量专用齿轮润滑油脂,镊子一只
,干净抹布一张。
祝模友飞行愉快!

网友A:
顶王哥,那个电机要不要一同换掉?

网友B:
支持一下。每天没事都看看你的视频,哈哈
因为电池输比较遗憾

网友C:
我打开过。修了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王哥,那个电机要不要一同换掉?

电机不用换,寿命还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每天没事都看看你的视频,哈哈
因为电池输比较遗憾

有内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开过。修了没什么效果。

请问你是什么舵机?多少起落?什么使用环境?换了什么没效果?报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内幕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做工太牛逼了,让原厂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
确实要保养一下~

网友:
精密仪器,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是简单的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强度最大的是电位器,其次是电刷,最后才是齿轮,要想舵机长寿,不同舵机品牌进行不同时间段的必要保养,先决条件是必须会拆装电位器和电机的水平,且懂得一定的电气维修攻略的玩家,否则最好别玩,以下是多年保养舵机的经验:
一、FUTABA和JR进口斜盘舵机在800起落后必须要进行保养,第一保养的地方是电位器,因为电位器中立点基本上磨损殆尽,基本上接近抖舵临界点了,其次,电机电刷打开检修后盖看电刷,只要发现电刷摩擦点轻微发黑,说明电火花电蚀已产生,增加了电刷与电枢间的摩擦系数,必须添加高粘度润滑脂进行覆盖,锁尾舵机在500起落后也要进行上述保养。
二、TW产的17克以上大舵机舵机,由于舵机电机远不如FUTABA和JR,所以,第一故障点是电机电刷,其次是电位器,最后才可能是齿轮,所以,当发现舵机时动时不动时就必须打开电机后盖检查电机电位器,一般情况下,99%的电刷会接近电蚀磨损断掉的临界点,此时必须将电刷前推,离开电刷原磨损点,否则也许几个起落电机电刷就会短路,一是电枢短路热熔融化电枢座使得电机报废,二是烧驱动mos集成块,导致电路板碳化导致报废,所以检修和保养台系舵机的重点应该是电机电刷部分,由于电机电刷的不可靠性,舵机保养和检修并不是靠起落次数决定,二是看舵机异常的发热度和异常的运行状态而定,一般都有先兆的,我检修过100多个台系520、610、650、最少起落烧毁的就100起落,最多也就500起落,所以还没有达到电位器20%的磨损量,一般情况下,舵机第一个故障期不需要考虑电位器的保养,齿轮清洗保养倒是可以顺带进行。
三、韩系17克以上舵机有点意思,要么不坏,要坏的话,基本上烧电机烧驱动二报废,韩系舵机要想长寿,300起落后换电机就可以了,比如260MG,电机很便宜,3-5元一个,换电机后,直接与新舵机一般。
四、国产便宜舵机,就犯不着保养 ,坏了,直接丢,贵点的舵机,如215MG等,可以按照上述保养攻略进行逐步进行,起落次数定位在500左右。

LZ对待舵机保养重视度绝对正确,防范于未然的风险意识值得赞赏,我做一下补充,我个人认为,500以上大飞机舵机,正常飞行800起落左右的飞机,暴力飞行500次左右的飞机,米多的直接换,米少的重保养,可以大幅度降低飞行安全风险,多用市场成熟度高的产品,最好别用廉价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顶你个肺

网友:
其实早已经想到了,但是怕动手啊,你想想拆它下来要多少道工序啊

网友(2013-04-08):
这贴有营养,昨天拆了410m清洗,装回去运转不畅发热,开来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好贴啊,就想汽车一样,飞机也要经常保养,爱飞机才能飞好飞机。

网友:
嗯,确实有用,多学习

网友:
电位器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请问舵机王:

不知您是否接触过Futaba的BLS451和251舵机。
他们大概有多长时间的使用寿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真正的高手啊 能否推荐一下新手450飞3d的舵机呢

网友:
请教LZ我的舵机十个起落左右,今天发现用手转动时很涩阻力很大,不是当初装机时那么顺畅,可通电正常,也感觉不到有无阻力,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值得学习

网友(2013-06-13):
很有用的文章,学习。

网友:
好精华贴,适应,支持这样的好帖。

网友:
这样搞,岂不是让水越来越深,眼睛好还可以,老眼花就只好换了。

网友(2013-08-08):
什么情况,咋屏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周哥,咱这论坛不比老外的,商家,玩家鱼龙混杂。你这套保养维修技术普及下去,好多商家的新产品,牛逼产品就卖不出去啦。所幸,你这套方法是有难度的。现在不比曾经了,有钱的主多,感觉舵机都成快速消费品了,用的不灵的就丢了换新的了,就算不买高档货,还有2手区那3只/700的DS615嘛。我很佩服你说真话的勇气,现在一天到晚看到对攻贴,吵来吵去都不说真话。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这才是真正的内行高手,比一些软文强太多了,除非是过载否则舵机齿还是非常耐用的

网友:
顶,好舵机保养很重要,没米买不起

网友:
看帖必回国际惯例

网友:
直升机对设备耗损比较大,固定翼的舵机动得不多,磨损微乎其微,可能部需要这样保养了

网友:
这样的打开修了没有多大的效果

网友E(2013-09-25):
新人求款舵机

网友F:
黑色的齿轮油

网友G:
内容这明显是微信转发的。

网友H:
塑料齿的飘过!

网友I:
电机电刷有磨损,电位器最重要的部件有磨损。不检查啊?

网友J:
学习了
同意电位

网友K(2013-10-27):
我家的轴承保养是把它拆开用柴油清洗干净 ,就OK了。 舵机齿轮用柴油清洗可以吗?

网友K:
我家的轴承清洗是用柴油把轴承里边清洗干净,就OK了。 舵机齿轮可以用柴油清洗吗?

网友L:
路过的,加分走人!!!!

网友M:
学习了,这种帖子好少啊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D:
舵机保养核心应该是电机电刷和电位器,最后才是齿轮清洗,因为从磨损强度来看,就这三个地方属于磨损,磨损 ...

电机和电位器磨损问题对于新手是比较难解决的。
关于电机的更换,目前在淘宝上较难买到质量上乘的国产电机,一般的电机换上后都是短命鬼。电机碳刷的润滑脂还要请教一下舵机王,你是用什么牌号的,用了后会影响他的接触电阻吧。

网友:
常维护是保证机械齿轮的精度得到保障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帖子顶楼主

网友(2014-02-28):
怎么没换电机?也没有检查?

网友:
楼主的舵机很棒,几呼是全金属的

网友:
银燕ES08MA需要这样保养吗

网友:
按时保养是个好习惯

网友:
能操900多个起落的空心杯电机确实强悍,没查资料还以为这舵机是用的无刷电机!!!
后期使用可要小心了,不要对空心杯马达的电刷和换向器太有信心。

网友:
我的695后盖螺丝根本无办法拆出来.....后来又磨又锯差不多把舵机搞到报废!厂家的螺丝胶下手真的无话讲。

网友:
必须要顶啊

网友N(2014-04-20):
只想说,油是不是打多了。

网友O:
灰常好的贴,学到东西

网友P:
我以前三个MD933也拆开换过齿轮,但还是有虚位,不知道是不是外壳造成的

网友Q(2014-05-26):
好贴,要顶,我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R:
油要适量啊

网友S(2014-07-03):
我坏了5个。丢了5个,现有11个9g

网友T:
/企鹅歪脖/麦拉风歪脖/小纯洁歪脖/小幺鸡歪脖/阿狸歪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网友U(2014-12-19):
不要拆来拆去我们这个组装工艺水平有限保养不成反失把米的大有人遭过

网友V:
电机,和电位器呢 相当于买了双新袜子 鞋 骨骼 肌肉 神经都没换

网友:
好贴,营养丰富,只是能不能推荐个好的电机卖家?

网友W:
关键是舵机电机个电位器!这是最孙浩的了!

网友X:
玩了两三年,很少保养舵机。。。

网友Y:
顶,贮备理论,已备实践

网友Z(2015-01-21):
有需要舵臂等航模配件产品的朋友可以来我们店看看
http://shop34393922.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1.MKNZua

网友AA:
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AB:
最主要的电位器呢

网友AC(2015-02-21):
对呀,说说最主要的电位器

网友AD(2015-05-05):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DZFace0]

网友AE:
请教我的ksd215换过齿轮,转动费劲,不顺畅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F:
用便宜舵机的飘过

网友AG(2016-02-23):
正在努力学习舵机基本常识,这文章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AH:
舵机底部的电路板与外机壳做绝缘了吗?

网友AI(2016-12-02):
为什么禁止发帖了啊?有不少都是很好的贴啊

网友AJ(2017-05-16):
见识什么是专业

网友AK(2017-08-24):
好帖
必须顶
我是直接涂黄油

网友AL(2020-02-01):
动手能力差,保养会不会直接报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