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指点看这电机要怎么才能驱动?

楼主(2013-03-06):
前几天在坛内买的2005滚珠丝杆上带的,三根线是电机里面的供电线,五根线是外面的控制线,也没什么型号,大小与57电机一样的.其它一点都搞不董,望董的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
伺服电机啊!和我的厂有点相近。

网友:
看来是无刷电机

楼主:
163你好!刚回来,你说和你们厂相近,那要怎么样才可驱动?你知道不?

网友:
我们厂刚坏了一个,问厂家他说要伺服放大器。我的只是和你的相似不一定一样的,我的电机后面还有一个光栅的。是日本刚本平面磨床上用的。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个无刷电机,后面三个霍尔元件,输出相差120度的UVW脉冲,楼主可以用电动车的控制器来试一下,五根线应该有两根是5V左右的电源,另外三根你看一下元件的排列或板上的印字顺序来分UVW的次序。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这个后面是个永久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