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 plus+如何放电,有点晕

楼主(2013-03-06):
刚入的UnA6 plus +最新版本充电器,原来第二代的充电我知道设置模式3,再设置放电电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最新版本不是这样,不知道设置,请知道的回信,谢谢了

说明书上0为平衡、充放电模式,1为单独工作模式,2是接保姆模式,3是二台充电器级联工作模式,也就是模式3基本没用,说明书太简单了,

网友A:
选0模式,然后按住st键会出现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和放电电流。

网友:
打个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0模式,然后按住st键会出现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和放电电流。

兄弟,我这样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能放电,设置好放电电压和电流后,再按St吗?也不行,再麻烦你一下

网友:
对啊,设置好放电电流后按st,回到充电界面,然后再按一次st开始放电

网友:
打个酱油 哈哈

网友(2013-11-29):
刚入手一台同型号的充电器,手里没有说明书,进来学习了。

网友(2014-11-13):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
*只留了模式1,修改数据组的内容即可实现充电或放电功能。
*选中的数据组截止电压值高于电池电压,电芯会进行充电,低于电池电压,电芯会进行放电。
回复的时候估计楼上的问题都解决了,留给比我还新的新手参考。

网友(2015-08-23):
学习了 谢谢 解释设置的 模友

网友:
把电压设置到3.8。高了他自动放电的,新版的是自动的,不用再设置充电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