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74升级为4274车用电机,搭配150A不知道能跑多快。

楼主(2013-03-06):
3674(2200KV)升级为4274(2150KV)车用电机,搭配150A不知道能跑多快。
豹子的4274带浮点的电机套子真不好找,自己用欧莱雅男士面霜的瓶子加工了一个,两头用硅胶管严严的塞紧,在打704密封~绝不允许漏水。

不知道这个电调受的起我的摧残不,上次用3674 35的铜奖跑了95km的速度。这次打算用tp37.5的cnc自改卡扣浆,破百不成问题。

刚搞完,上几张图给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多多指点。

网友A:
你的这个水套,我看半天,才认出来是自己DIY的

网友:
看不出是啥玩意。

网友B:
个人觉得车用电调要比船用的皮实可靠,,,车用的电流很大,动不动就1000A!,,,船用的也就几百aMP,,,,,,只不过没人敢试而已,呵呵

网友C:
车用电机没有船用的功率大,3674这么大的电机搭配合理的话,150km还是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电机没有船用的功率大,3674这么大的电机搭配合理的话,150km还是不难的。

高手也来了,我现在用的是豹子4274,2150KV的,想请教下

我用好盈120A或者ETTI150A 哪个更可靠些?或者换更高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水套,我看半天,才认出来是自己DIY的

做的好吧,哈哈哈。是用这个东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车用电调要比船用的皮实可靠,,,车用的电流很大,动不动就1000A!,,,船用的也就几百aMP,,,,,,只不过没 ...

就是怕电调受不了

用的是这款电机。。。。

网友D:
也许大电机未必有小电机效果好,而且3674这个级别对于虾船一点也不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也来了,我现在用的是豹子4274,2150KV的,想请教下

我用好盈120A或者ETTI150A 哪个更可靠些?或者 ...

ETTI我暂时不知道,用好盈120A上6S,坏的机会比较大,也不一定马上会坏,但会比较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大电机未必有小电机效果好,而且3674这个级别对于虾船一点也不小了

有道理,就想测试一下,到底是怎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ETTI我暂时不知道,用好盈120A上6S,坏的机会比较大,也不一定马上会坏,但会比较容易坏。

马达会不会过大呢,我用但是37.5的浆。。。

网友:
桨小了 可以用40以上的  ,用大电机前提是电调电池得跟上,结果重量增加了,这样比下来等于没升级 120a 电调用在3674 级别以下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西风哥,我正想用6S20C4000MA  的跑6S啊, KK3674KV2400 439CNC 好盈120A受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车用电调要比船用的皮实可靠,,,车用的电流很大,动不动就1000A!,,,船用的也就几百aMP,,,,,,只不过没 ...

反正烧的不是他的电调。

网友:
我用豹子4074--2200kv
443銅槳
125a電調
6s
剛好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LZ电调换好盈180A的电调,好盈180A的电调要比好盈90 120A的电调皮质耐 草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也来了,我现在用的是豹子4274,2150KV的,想请教下

我用好盈120A或者ETTI150A 哪个更可靠些?或者 ...

大头,搞高压版本的电调啊。6S这电机吃不饱

楼主:
这个就是高压的ETTI150A啊。。

网友:
山炮,没我作陪,不玩船。

网友F:
我的MONO2用TP3674 1850KV ,6S 富力4500MAH电池,TP40浆,ETTI120A电调,6分钟跑下来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也来了,我现在用的是豹子4274,2150KV的,想请教下

我用好盈120A或者ETTI150A 哪个更可靠些?或者 ...

需要看电调与电机频宽是否一至

网友:
这电机!要配多大电池呀!电池放哪儿呀?期待结果。
ETTI150A肯定好于好赢120,对于这个电机来说。

网友B:
你试试用hy的150A车用电调,,,把电调的风扇和盖子去掉,,如何做防水,,再加个水冷,,一个不错,,,,最近我也想这样,,,,但是不敢试!!!,,,家附近的湖不能跑船了,,,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hy的150A车用电调,,,把电调的风扇和盖子去掉,,如何做防水,,再加个水冷,,一个不错,,,,最近我也想这样 ...

为什么不能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MONO2用TP3674 1850KV ,6S 富力4500MAH电池,TP40浆,ETTI120A电调,6分钟跑下来也不错

40的浆?不是说TP没有40的浆吗?

网友:
都是好东西,没米观望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也来了,我现在用的是豹子4274,2150KV的,想请教下

我用好盈120A或者ETTI150A 哪个更可靠些?或者 ...

4274 这么大的电机我也没用过。实际上船建立滑行姿态后电流并不是很大的,在推大油门建立滑行姿态前这几秒会个比较大的峰值电流。还有就是船全速吃浪或者姿态不好桨叶在水面跳动的话会电流比较大。还是建议选一个峰值耐流比较大。有点电调标100 但是基本就是最大值  有的标100 但是峰值能到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74 这么大的电机我也没用过。实际上船建立滑行姿态后电流并不是很大的,在推大油门建立滑行姿态前这几秒 ...

领教了。

网友:
注意,在船用电机扭力很重要。现在的车用电机我不是很了解了,以前的车用电机比船用电机线圈绕组要少很多。
在船用--电机的直径、转子的长度、桨的配合才是速度的关键。配合的好的速度不会慢、电流不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的浆?不是说TP没有40的浆吗?

我用的就是TP40浆

网友H:
搞了半天。看到你是装的虾上。  这么大的动力跑虾。没130KM对不起这动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了半天。看到你是装的虾上。  这么大的动力跑虾。没130KM对不起这动力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说了大头要带头 最少要130  少了 就没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