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大桨撞墙后飞不起来

楼主(2013-03-06):
起飞时向前冲就是不能离地,该检查哪里?舵机什么的都正常,什么都不会有点想出的冲动

网友A:
扫齿没有?十字盘是不是平的,

网友:
大齿下端或固定环与主轴之间错位了

网友:
发几张高清图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等下回去再上

网友:
大齿下端或固定环与主轴之间错位了 X2

这个我试过,是大齿向下移了,将它向上顶上去就行。。。

网友:
你看看你的主轴是不是上下窜?是不是卡主轴的固定环松了

楼主:
固定环的螺丝滑丝了,不过不会上下窜了,还是起不来

楼主:
转动大齿,主轴固定环会跟着转正常吗

网友B:
起落架拆下来,按住旋翼头头部跟大齿盘,往里一压,螺距就对了,又能爽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拆下来,按住旋翼头头部跟大齿盘,往里一压,螺距就对了,又能爽飞了

对啦,固定环一般不会移动的,因为主轴上有凹槽,移动的是大齿。。。我用一字批伸到起落架与大齿之间,再按住旋头向下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啦,固定环一般不会移动的,因为主轴上有凹槽,移动的是大齿。。。我用一字批伸到起落架与大齿之间,再 ...

网友:
我来打个酱油

网友:
十字盘十字盘@

网友:
10楼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