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26的外转子能带多大的桨

楼主(2013-03-06):
3126 KV2700 4S能带多大的桨呢?

之前用CNC的1.4 40的桨电机温度还可以,不烫手

今天跑船把桨给跑掉了(为什么会掉呢?螺丝是自紧的,跑过十多块次的电,就今天第二块没预兆就掉了)

船慢速中速最偏向右跑,压浪板右边的压下了

高速就会偏左跑

网友:
你的船多大啊,什么船

网友:
多大的电调?

网友A(2013-06-01):
呵呵 兄弟 这船到我手里就没走过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兄弟 这船到我手里就没走过正道

那把短舵换掉了吗?换把长舵

这个大桨可能反扭矩很大

网友:
没换 前几天把电调烧掉了 新买的海王120A还在路上

网友A:
高速时船体左右摇晃  你有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时船体左右摇晃  你有这个问题么

没有,只会偏向左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