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排震路

楼主(2013-03-06):
飞机装好一试,有震动,还得拆了查,看一个模友说震动与否要看尾垂,于是用排除法开始了漫漫排震路。

一、拆掉主旋翼头和尾桨夹,只留主轴和尾轴。

二、加上尾桨夹

三、加上尾旋翼

四、加上旋翼头

经过排查,震源在主旋翼头上,明天继续拆旋翼头排查震源所在的零件。

网友A:
    后面紧跟着的是你儿子?  十二三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紧跟着的是你儿子?  十二三岁了~

不是啦,我在办公室调飞机,后面过来的是学生。我儿子还不到7个月呢

网友:
第一个视频感觉电机振动也不是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紧跟着的是你儿子?  十二三岁了~

你看我装上旋翼头,启动以后飞机脚架横着移动,是不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啊,这个震动不是正常的吧。
再一点,旋翼头引起的震动,一般会是哪些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副翼震动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震动稍大了

明天换个副翼连杆试试,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直

网友C:
你前面上了尾旋翼的视频中有一段油门也有重影,加上旋翼头尾垂出现重影但是转速明显下降,说不好正好落到共振点转速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上了尾旋翼的视频中有一段油门也有重影,加上旋翼头尾垂出现重影但是转速明显下降,说不好正好落到共 ...

转速下来是我专门的,为了能看清楚,就是停在一个油门量上,尾垂才震动,转速上去以后就没有了,难道这个共振点是所有飞机都有的,难道我拍的这个震动是正常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装上旋翼头,启动以后飞机脚架横着移动,是不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啊,这个震动不是正常的吧。
再一点 ...

  脚架上无胶圈!这样的移位难免的! 感觉还是要看机子升空后的状态~~

网友:
跟地面也有关系吧

网友:
此帖对新手有一定指导和启发意义

网友:
你这比无副翼好多了,不管你调的多好的无副翼,只要起飞时你忧郁,让那飞机要起不起的,直接能震的摇起来最后翻掉。。。。。

都调到这份上了,升空调把,地面这样搞已经没意义了

网友D:
除了大桨不装,全油门尾巴不麻手就可以了。。。我反正是这么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装上旋翼头,启动以后飞机脚架横着移动,是不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啊,这个震动不是正常的吧。
再一点 ...

这震动已经很好了吧 我的无副翼 装上旋翼头都能跳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上无胶圈!这样的移位难免的! 感觉还是要看机子升空后的状态~~

现在飞机升空以后倒是挺稳的,但是在离开地面前的一两秒钟,要在地上蹦踏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震动已经很好了吧 我的无副翼 装上旋翼头都能跳舞了

没飞过无副翼,是不是无副翼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大桨不装,全油门尾巴不麻手就可以了。。。我反正是这么搞。。

还没有到麻的程度,只是能感觉到高频振动

网友:
感觉已经很好了,我飞无副翼的,慢慢起飞没啥感觉啊,不过还是喜欢暴力起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震动已经很好了吧 我的无副翼 装上旋翼头都能跳舞了

那你肯定是接上3轴陀螺仪了,无副翼除震切记不能接陀螺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你肯定是接上3轴陀螺仪了,无副翼除震切记不能接陀螺仪

这是什么原理 说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原理 说一下

接上3轴陀螺仪,开机时他就在工作了只要感受到位移,就开始修正十字盘,刚好你还在排震,位移越大修正也越大,不停的累加,如果你还挂着大桨能看到直接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上3轴陀螺仪,开机时他就在工作了只要感受到位移,就开始修正十字盘,刚好你还在排震,位移越大修正也越 ...

哦那是我在试车的时候 拍震没装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