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一个动力上的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3-06):
现在x650 V4 双天4010 880kv 带云台和5R 还有6200mha 3s电池起飞重量在2.6-2.8kg之间用11寸浆起飞困难 想升级动力 现在两个方案
1.想用双天5015 390kv 但是要用6s电池和15-16寸浆,x650不加长机臂有点困难,6s的电池重量又会增加将近一倍
2.如果再用四个4010把v4改成v8,这样做动力提升会很明显么?
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大家给个意见吧
忘了说了 飞控用wkm 还有如果改v8 会影响飞行姿态和操控么?

网友A:
用4822吧  或者T motor的 4010  4012都可以  朗宇的4108 380KV用6S电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822吧  或者T motor的 4010  4012都可以  朗宇的4108 380KV用6S电也是可以的

你的意思是把电机直接换成4822?

网友B:
楼主后悔了吧,呵呵 以前叫你上4225 或者4822 现在

网友:
嗯,用3-4S电上4225,6S电直接上4822,390KV那款

网友C:
双天4010没这么弱吧~~~~我的2216 KV800,满油门起飞,20秒可以飞得看不见飞机~~~~咋4010还起飞困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电机直接换成4822?

对呀  你这个4010是2KG级别的四轴,你现在都2KG好几了,力效都跟不上去了

网友:
xa的机架还是别上那么重,要载重还是换机架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悔了吧,呵呵 以前叫你上4225 或者4822 现在

哎,当时忽略了飞机会这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  你这个4010是2KG级别的四轴,你现在都2KG好几了,力效都跟不上去了

哎,没想到飞机会这么重,开始用小容量的电池,觉得还行,换了大电池,就扯了,一个电池就要将近500g,换4822和改v8那个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4010没这么弱吧~~~~我的2216 KV800,满油门起飞,20秒可以飞得看不见飞机~~~~咋4010还起飞困难 ...

4010,厂家给的数据是四轴最大气飞重量是1.93kg,我的差不多直接超了一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没想到飞机会这么重,开始用小容量的电池,觉得还行,换了大电池,就扯了,一个电池就要将近500g,换 ...

别改V8  机架受不了,你现在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没想到飞机会这么重,开始用小容量的电池,觉得还行,换了大电池,就扯了,一个电池就要将近500g,换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750&extra=&page=1

这个是最近的作业 新装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750&extra=&page=1

这个是最近的作业 新装 ...

这个很不错,难道又要换机架?钱包瘪啊,我也在考虑v8 机架能不能行,不过v8就像共轨双轴的直升机,飞起来应该会稳,其实我对4822还是不很放心,总觉得动力提升并不是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很不错,难道又要换机架?钱包瘪啊,我也在考虑v8 机架能不能行,不过v8就像共轨双轴的直升机,飞起来 ...

XA650 上微单已经狠勉强了,别在想其他的了, V8是可以,你考虑了550轴距V8转起来有多少乱流吗

楼主:
这个倒没有考虑过,如果要换电机,应该换什么?4822?其实我有点不放心4822,看数据和4010比动力提升并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没想到飞机会这么重,开始用小容量的电池,觉得还行,换了大电池,就扯了,一个电池就要将近500g,换 ...

48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650 上微单已经狠勉强了,别在想其他的了, V8是可以,你考虑了550轴距V8转起来有多少乱流吗

这个倒没有考虑过,如果要换电机,应该换什么?4822?其实我有点不放心4822,看数据和4010比动力提升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吧

390kv 配14寸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0kv 配14寸浆?

4822  6S 铂金30A  15寸桨效率很好 已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22  6S 铂金30A  15寸桨效率很好 已试过

x650没有改装 能装下15寸浆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x650没有改装 能装下15寸浆不?

装不下 改到650轴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不下 改到650轴距可以

要改装,机臂上那几个眼怎么打,才能保证位置对呢

网友:
我的2216 1100KV 3S电池500克重 起飞重量最多2300克 起飞感觉很轻松。。。  你的会不会是电池C数不够啊``

网友:
机架600的3608电机530KV,12寸浆,4S电飞行重量2.3公斤

网友D:
XA机架最好整机重量控制在2.5KG以内,看着那电机座挺脆弱的。还有电池不一定是越大越好,小机架电池不要用太大的。否则力效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822吧  或者T motor的 4010  4012都可以  朗宇的4108 380KV用6S电也是可以的

朗宇4108电机是没法安装在XA机架的电机座上的,试试吧就知道了

网友:
本人使用双天4010KV620,APC1147的桨,3S6000MAH花牌,起飞重量和你差不多,但是没有觉得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