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O F15 起落架问题

楼主(2013-03-06):
淘宝上199的那架,,起落架不怎么牢固,有没有什么改造方案?

网友A:
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这么搞啊,不觉得这样有点难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啊,不觉得这样有点难看吗

结实和好看本来就是矛盾的!不可能两样都占!我看改的不错!其实这机机最脆弱的是前起落架,我是买的F9F自带转向全套起落架改的,全套58,前轮自带转向,而且弹簧减震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结实和好看本来就是矛盾的!不可能两样都占!我看改的不错!其实这机机最脆弱的是前起落架,我是买的F9F自 ...

如果我告诉你,塑料机械收放起落架45¥一套你怎么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告诉你,塑料机械收放起落架45¥一套你怎么想

靠普通舵机收放的塑料起落架我是不碰,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靠普通舵机收放的塑料起落架我是不碰,谁用谁知道!

哦,那么280¥的那种减震金属起落架 你觉得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那么280¥的那种减震金属起落架 你觉得如何?

我的苏35、90F18和1米6P51野马都用的金属蜗杆收放,很好啊!只要是舵机转向节也是金属的,基本不会坏,除非技术不行或者迫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苏35、90F18和1米6P51野马都用的金属蜗杆收放,很好啊!只要是舵机转向节也是金属的,基本不会坏,除 ...

其实我也买了,是 FW的起落架,主要用在SU-34上面的。一直没装机。因为技术还没到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买了,是 FW的起落架,主要用在SU-34上面的。一直没装机。因为技术还没到家。

据说苏34的起落架强度不行,还是需要自己改装,起落架好,降落重点也对飞机没损伤,起落架如果太软,飞机有时候会受内伤,再飞就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苏34的起落架强度不行,还是需要自己改装,起落架好,降落重点也对飞机没损伤,起落架如果太软,飞机 ...

原来如此,可惜没有早点遇到你啊……如今买都买了啊。

网友:
这么改,迟早把肚子戳个大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这个起落架有成品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实和好看本来就是矛盾的!不可能两样都占!我看改的不错!其实这机机最脆弱的是前起落架,我是买的F9F自 ...

其实不难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实和好看本来就是矛盾的!不可能两样都占!我看改的不错!其实这机机最脆弱的是前起落架,我是买的F9F自 ...

兄弟,能给 个你这种起落架的链接吗??我也入了一个199的F15机机!!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给 个你这种起落架的链接吗??我也入了一个199的F15机机!!谢谢!!!

你在淘宝搜索  F9F 起落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在淘宝搜索  F9F 起落架

兄弟,你好人做到底,怎么改装的方法你也一并告知吧!!!呵呵!!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人做到底,怎么改装的方法你也一并告知吧!!!呵呵!!谢谢!!

买好了那个起落架,前轮的是舵机和轮子预装到一起的,直接把线接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安装的方法是:拿裁纸刀在飞翼F16椭圆形进气道原起落架预留口后面开一个大概1.2厘米乘以3厘米的口,把那个F9F的前起落架总成插进去就行了,然后用纤维绑带和热熔胶固定加固好就行了!最后在进气道和机身中间钻一个孔,把起落架舵机线顺过去就OK了!(建议在原来机身前起落架舵机预留处钻口,那里很薄)

网友:
说再多也没用,你淘宝上买一套那个起落架,回来一看就全明白了!特简单!

网友:
每次看到元兄的起落架 都觉得  有种俄国制造的感觉,很结实,很管用,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好了那个起落架,前轮的是舵机和轮子预装到一起的,直接把线接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安装的方法是:拿 ...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造福新手的帖子以后多发发!!!

网友:
看了你们的帖子,甚感欣慰。为啥呢?我原来也担心起落架轮子小,固定强度不够。落地会坏掉
现在飞了10个起落了,除了一次降落后被强风迎面刮翻,飞机无损伤。
这说明我降落技术提高了啊?
这飞机座舱喷黑处理还不错吧?我把进气口也加了滤网,这下不怕吸入石子打坏扇叶了。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