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嘉欣45的控和接收板 求帮助!

楼主(2013-03-06):
买了 美嘉欣45的控和接收板给5889用,因为买的是配件所以没有说明书什么的,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帮助:
1, 如何对频?
2, 接收板上如何接线, 图一的接法对不对?
3, 控的设置问题, 图二中的1, 2 ,3 ,4 ,5是调整什么的?
4, 图三中的红色按扭干什么用的呢?
5, 先感谢给予帮助的同学

网友:
楼下解释  ,我不懂

网友A:
左下角是电源(电池)对的,正负晚点测量一下,记不得了……但注意极性和马达的正负颜色有点相反,不能光看马达红线。

右上角是LED灯对的,旁边是 摄像头通道,可以用遥控器遥控拍照,你问得遥控器右上角那个按钮就使这个通道的开关。

你这个是新版本的F45电路板,下面那个是无刷通道对的,但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建议采用无刷转换器接电调……不用这个通道(这个形同虚设)

网友:
对频的时候,现在开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

飞机通电,遥控器 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再拉到最低……即可对频。每次通电都必须这样。

F45飞机通电的时候,那个LED灯是慢速闪烁……(关了遥控“失控”也是这样慢慢闪)

对码成功后,先是快速闪烁……(一般这个过程很短,陀螺仪在找中立点……)
然后很快就是长亮……然后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别时候,如果飞机没放在水平地面上,对码后……快速闪烁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来说,再把飞机放平后会自动恢复……成功后是……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是电源(电池)对的,正负晚点测量一下,记不得了……但注意极性和马达的正负颜色有点相反,不能 ...

谢谢!摄像头通道可以改成遥控开关航灯什么的,试了一下无刷电机,3%可以启动,因为没装到机机上所以不知道要 几%的油门才能悬停。但存在一个问题,一通电无刷电机会自动启动1-2秒,很危险!就是看中F45改无刷方便才买的这个控和主板,哎!结果还是要加转换器,又回到原点。
控上面的几个设置没完全搞明白,1,2,3好象分别是侧飞 前后 转向的灵敏度调节,不知道对不对,4和5不知道干吗用的,还得麻烦有说明书的帮忙看看哦,再谢过!
昨天装机试了一下,有刷370电机,要90%左右的油门才能悬停,而且飞2分钟左右就升力不足,起飞重量290克,370有刷是新的,电池是双天1000MA30C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摄像头通道可以改成遥控开关航灯什么的,试了一下无刷电机,3%可以启动,因为没装到机机上所以不知 ...

对,有人尝试过摄像头通道遥控航灯开关……

新版F45电路板无刷通道就是存在这个问题,估计是厂家有意为之……
(老版本的没有此问题,但也有其他一些缺 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557&extra=&page=1

遥控器1\2\3分别是你说的那几个的“舵量”调整,效果也就是操控灵敏度的调整……
室内飞调小可以减小上手难度;但室外必须调回至少90%的舵量……不然很容易被风吹走……

3是转向灵敏度调整,建议在够用的前提下尽量调小,这样不太伤尾电机……

4是恢复遥控器出厂设置,一般用不上。

5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功能……
据说是锁尾相关的选项,但老板尝试过没反应,新版不知道如何……

昨天装机试了一下,有刷370电机,要90%左右的油门才能悬停,而且飞2分钟左右就升力不足,
起飞重量290克,370有刷是新的,电池是双天1000MA30C的,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真有点不正常了……我的早就没用370了,但肯定没那个高,最多在60%左右……

如果你的电机和配套F45的370电机规格完全相同……(370电机有很多种)
那么问题就在电路板转速程序和大桨的配合上了……好像你用的不用F45的桨,也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B:
F45不是大JJ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5不是大JJ么?

嗯,我的无刷F45有450克左右……能飞5、6分钟左右,极限是约10分钟,但很少那么干,用了8个尾电机了……
甚至某些商家为了吹嘘续航时间20多分钟,超大“终结”电池!重量半公斤多!尾电机杀手啊!

他这个290克……不应该……

我也用更轻的小电池飞过,2s/1300mAh/25C飞行时间比原装的18650略短,但飞起来更轻松……
感觉为F45减重很有效……

网友B:
改双无刷会不会省尾电机?混控板已经发给王老师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双无刷会不会省尾电机?混控板已经发给王老师了,正在测试中~~~~~

不错不错!期待了……相对而言,无刷一般是不用考虑寿命的……呵呵!

这个一直是咱期待的终结改装宝物!福利啊!银河兄厉害!赞一个!

原装F45电路板+无刷转换器+无刷电调+ 无刷尾电机的方案……成本大不说……到头来还是以来依赖弱不经风的玩具电路板……

正道还是得改用真正的专职接收机和陀螺仪,还有你的混控……

网友:
我也是玩F45,看看你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