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使用10mm车刀的刀架,刀槽的高度和宽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3-03-06):
0618用的6mm车刀实在不好整,今天看到东北雷锋出的0618上带了一个车刀转接架,可惜没能排上队。自己手上还有些边长10mm的车刀刀片,就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个6转10的车刀转接架,可是不知10mm的车刀刀架尺寸,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吧,暂时按12mm计算,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图没看明白

网友:
转一下钢性就不够了。

网友:
转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刚性也不用太担心,但问题是你这东西做出来安装后可能会导致刀架无法转动,这样又得不偿失,10个的刀片确实有点太大了,和原设计出入太大,我的建议最多用8个的白钢条就顶天了,把刀架找正后底边铣掉2毫米,也没什么大影响。

楼主:
上面的27是上边总宽度,没标清楚。回头转个实物图估计能清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27是上边总宽度,没标清楚。回头转个实物图估计能清楚些。

你那10个的车刀,到底是10*10的方还是10的条?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B:
我也再弄不过不是这样的 这是你的图 我的图没设计完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再弄不过不是这样的 这是你的图 我的图没设计完成呢

呵呵,就是这位兄弟的意思。

要是有好的加工手段,也可直接做个可调的快换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10个的车刀,到底是10*10的方还是10的条?

我说的是10*10的方刀

网友C:
先不开槽,夹头装顶尖,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这位兄弟的意思。

图二就是我说的会影响刀架旋转的问题,其实在家diy90度外圆刀用处大,因为只需旋转刀架就能获得不同角度的刀,快换刀架的优点就是中心高调整方便和能兼容一定范围大小的车刀,但你要自己在家用刀杆配配新刀片不重磨的话中心高也是恒定的只要选对了刀杆不是一样方便。

高速钢刀的话,以外圆车刀为例,只要刃倾角为0度那每次重磨了刀尖高度改变也不大啊,这时候快换刀架的必要性就不那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开槽,夹头装顶尖,画线

好办法,谢谢朋友。找到刀尖高后是不是要往上再多留点距离,让刀架螺丝能伸出来点。